吐槽下某品牌的三轴云台

楼主(2014-08-31):
先报配置:H4加强型机架,3515电机KV400,好盈铂金30A,6S5200电池,1570木桨,NAZA V1 . 起飞总重3公斤左右。

入了某品牌的三轴云台,一直以来果冻和云台震动一直无法解决,期间做了无数次桨和电机的平衡。换了四五种不同型号不同品牌的桨,果冻和震动依就。。。。
云台调得要崩溃了,反馈给云台商家,得到的唯一答案就是:机架震动太大,只能从减震入手,云台肯定没有问题!
黔驴技穷之下,入手了飞越的两轴云台,来验证一下到底是云台问题还是机架震动问题!
话不多说,视频如下:

飞越两轴云台:

飞越两轴云台无果冻无震动,效果满意!

下面是某品牌的三轴云台效果,云台图片就不上了。网络视频不是很清晰,原文件的果冻和震动更大,直线稍爆力点时云台Z轴会傻掉:

证明结果:不论机架震动是否过大,但如果能在两轴云台上完美应用的机架,到了三轴云台上就不行了!
疑问:  到底是云台问题还是机架问题,请各位看官评判!

网友:
第一次坐沙发

网友:
求  3轴 图片   不要让商检 坑 了我们广大 屌丝模友

网友:
三轴是什么品牌啊,又不公布怎么警醒模友,还是在帮飞越卖广告啊

网友:
楼主  你的电机  轴承 是不是有点  小问题啊!!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后面的视频把我搞晕了,知道LZ的3轴云台是什么牌子的,因为我也有一个,先前新的有问题返厂后回来还没时间试飞。期间又买了其他的3轴云台解闷,就是重了点,但愿我这个别把我给搞晕死了阿门。。。实在不行我也去买个2轴的算了,飞跃的2轴真的很好吗?

网友:
都有果冻、只是两轴的没有那么大

网友A:
感觉是减震球太软,如果不是想为飞越做广告的话,请爆出某品牌究竟是什么品牌,为什么不愿透露。

网友:
有可能是飞跃2轴云台的减震球正好减掉你的震动频率,要不LZ换类似的减震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减震球太软,如果不是想为飞越做广告的话,请爆出某品牌究竟是什么品牌,为什么不愿透露。

图片上有细节,请仔细观察!
飞越好使是公认的,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
不想公布三轴,是想给厂家改进的机会!

网友B:
看楼主第一张图就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了?非得逼楼主说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第一张图就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了?非得逼楼主说干嘛?

用过这个三轴云台,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牌子的。没用过的真心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厂家一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没必要改进

网友C:
别说的那么好什么让厂家改进吧。

这明显的程序算法有问题。  修正量太大了。      是我的话我就直接推荐蜻蜓云台了。 绝非广告。
千把块钱,也便宜,  你买这个三轴加两轴也花了不下千把。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蜻蜓主要一点好, 不需要你调。  稳定特别好。

网友:
从飞越云台的效果看,兄台的机架震动确实大,而且是挺大……
别对C卡折叠结构的H机架要求太高,能正常飞就不错。

网友D:
另外把飞机感度降点,听声音,飞机有自激的现象。这个三轴云台我也用过,飞快了之后第三轴歪掉很正常,慢飞凑合一口吧。

网友:
是不是减震球的硬度过大或过小的原因呀

网友:
既然是吐槽就曝光,刚好我也在选云台

网友:
对比视频画面,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X-CAM的 狗3轴  我呵呵了

网友:
云台上不是有字样么

网友:
楼主 你是个好人

网友:
鑑定完畢!廣告貼,已舉報

网友:
减震球换硬点的吧!因该不是云台的原因,云台主要增稳不,不减震的。

网友:
拍的不错啊,很有质感啊

网友:
飞越2轴云台性价比很高,我也有一个。LZ的gopro 3+拍摄的效果很清晰,我的gopro3+效果比不上你的,请教设置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
NND今天试了下,果断先买了台FY2轴云台先解解闷

网友E:
我是第一批用户,到手三天就退货了~

不评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第一批用户,到手三天就退货了~

不评价哈哈

哪个牌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有细节,请仔细观察!
飞越好使是公认的,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
不想公布三轴,是想给厂家改进的 ...

就两张图啊,都是飞跃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第一张图就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了?非得逼楼主说干嘛?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不是同一个云台吗?飞跃

网友:
看不出是啥牌子

网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X CAM 3轴

网友:
貌似是   X-CAM的A10-3H

网友:
说好听点是给厂家机会 实际是拿着公布品牌做要挟 呵呵

网友:
不会是 华科尔的G3 吧

网友:
想看看你的3轴云台图

网友(2014-11-14):
H4的果冻也是出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把飞机感度降点,听声音,飞机有自激的现象。这个三轴云台我也用过,飞快了之后第三轴歪掉很正常, ...

凑合一口+1,毕竟市面上能360转的狗台不多,这个X云台单人模式就是渣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别说的那么好什么让厂家改进吧。

这明显的程序算法有问题。  修正量太大了。      是我的话我就直接 ...

呵呵 又来个托 狗屁蜻蜓 跟随模式半个起落下来发现第三轴就歪到姥姥家了  更坑爹的是一直用的好好的 地面通电第一次还好的 断电再通居然抽风了 问客服 说是程序掉了 寄回去开会运费自己 我tm就像知道了 有哪个云台的程序自己会掉?掉了是质量问题还是认为问题 质量问题为什么要我们承担运费

网友:
楼主在减震求里多塞海绵,我的飞跃如此问题,轻松解决果冻

网友G:
想问问,你是用什么东东给这个云台供电的?电池直供还是用了供电模块?多大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问,你是用什么东东给这个云台供电的?电池直供还是用了供电模块?多大的模块?

电调分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又来个托 狗屁蜻蜓 跟随模式半个起落下来发现第三轴就歪到姥姥家了  更坑爹的是一直用的好好的 地面 ...

呵呵。  楼主说笑了。   你发这贴是什么意思呢。
是想让厂家给你承担费用,还是说想劝诫大家以后不要买这个呢。

你说我是蜻蜓的托, 但是一点,我用蜻蜓大半年, 飞了这么多镜头,  你去看我的帖子。我的视频。

全部蜻蜓配3+  有没有出任何的问题。有没有抖动看看。  效果摆在这里的。
云台是用来用的, 不是来折腾的,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U2NjUwOTQ0/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自己去看看吧。  我剪辑一个视频 那么多的镜头,都很稳。

网友:
淘宝上六百多块的三轴效果怎样?

网友:
我也看明白了,差点买那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