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45克的电子设备,做多大翼展的无动力滑翔机比较合适

楼主(2014-08-31):
求教了
45克的电子设备,做多大翼展的无动力滑翔机比较合适?

网友A:
接收6克
四个5g舵机20g
电池19克

推荐1.5米级别的,最大不要超过2米

网友:
能做出来不错了吧,接收机、电池、舵机、拉杆...=4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6克
四个5g舵机20g
电池19克

我想做小,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小,越小越好。

可以装个800mm-1米级别的DLG
再小的话要么牺牲性能,要么就需要加动力

网友:
做个飞山坡的ALULA(鸟机),电池还可以用更小的。大概电子设备30克就够了!

网友(2017-05-01):
电装随便就超过45克了。

电机+酱爆+桨   电池+插头+线    接收机  电调+线  舵机+连杆+合页胶带+舵角

很多重量都是隐形的。本来计划好的,你再用称一称,发现重量居然直线上升。

这里面胶带,热熔胶其他加固东西尤其增重。

网友:
本来5克的电机,实际重量6.2克。本来3.7克的舵机,实际重量4.2克。  本来5克的电调,实际重量7克。这样算下来,不知不觉,增重3.7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