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太大!

楼主(2014-08-31):
齐刷刷的下 ~

雨小后甩甩! 抖抖雨滴~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Y1NTI2NjI0==.html

网友:
阳台侠的照片就是唯美。

网友A:
阳台侠,请教个问题:我最近买了架国产450L。结果到家就发现大桨有问题,和商家沟通后同意从新发一副大桨。所以我就把大桨换成了原来450的桨,尾巴和尾管全部把原来450的移植过来。电装也全部移植过来,它其实就是一架450了,电调,陀螺仪等参数全部按照原来的设置,但飞行时发现悬停时间较原来明显减少,原来可以悬停6分钟以上,现在只能悬停4分钟,而且电调和马它达都非常烫手,这是什么问题啊?我检查了马达齿和大齿盘的咬合度,基本和我原来的松紧度一样啊。百思不得骑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B:
阳台才是你的阵地~

网友:
微距。还可以在拍的细点,飞飞机是技术,拍照也是技术

网友:
好煽情的影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台侠,请教个问题:我最近买了架国产450L。结果到家就发现大桨有问题,和商家沟通后同意从新发一副大桨。 ...

“百思不得骑姐”——呵呵!或许便宜的机型总是会存在些问题。估计电机负荷大才会这样。调一下螺距曲线看看

网友:
求雨中飞视频

网友:
“百思不得骑姐”,妙啊

网友:
技术一流

网友:
富丽的500重量比亚拓500轻还是重?以前那个非耐的肯定是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台侠,请教个问题:我最近买了架国产450L。结果到家就发现大桨有问题,和商家沟通后同意从新发一副大桨。 ...

  什么都照搬过来! 似乎只能用新机顺滑性不够来解释!?  轴承还是原机自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才是你的阵地~

  滂沱大雨下! 什么阵地也淋湿~

网友:
引用 楼主:
滂沱大雨下! 什么阵地也淋湿~

你放阳台的飞机淋雨了?

网友:
不怕生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都照搬过来! 似乎只能用新机顺滑性不够来解释!?  轴承还是原机自带的吧!?
...

对,轴承是原机自带的,如果要更换的话,需要购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轴承是原机自带的,如果要更换的话,需要购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

机身没带说明书??一般轴承型号的标识方法是 内径*外径*厚度 说明书上应该有标示。或自己拿把尺量。

网友:
下雨都飞??????????

网友:
淋湿了不会生锈吗?

网友:
湿不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轴承是原机自带的,如果要更换的话,需要购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

  关键高速部位轴承喜欢用好点的! EZO. NMB. NTN .

楼主:
  雨中飞只会失控喔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高速部位轴承喜欢用好点的! EZO. NMB. NTN .

请问阳台侠在哪买的轴承呢?我在网上搜了,只有一家卖的是进口的,十多块一颗,其他的都是说什么“授权国产的”,两三块一颗,买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阳台侠在哪买的轴承呢?我在网上搜了,只有一家卖的是进口的,十多块一颗,其他的都是说什么“授权国 ...

  这家买的~   http://weixiong.taobao.com/shop/ ... mp;shop_id=60459443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买的~   http://weixiong.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7386009.1997989141. ...

十分感谢。。。。

网友:
牛,你家阳台够大

网友:
照相技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