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280室内悬停练习,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4-08-31):
这个算是调整一个星期后的结果,但还是不够稳定,需要不停修正。  各位大师求指点如何提升稳定性。不飘。

网友:
不知道螺旋桨是否会把床单打烂

网友A:
比我的好多了,我的银燕四合一电调,RCtimer1860马达,碳纤桨,格氏1300电池,CC3D飞控,很不稳定,动不动就翻筋斗,碳纤桨又贵,心在滴血。。。。。。。

网友B:
飞高点才稳定,飞2米左右会稳定很多,空气流动原因大房子会更稳定。

网友:
我感觉没啥问题啊,CC3D悬停本来就要不停修正姿态的,但是航线却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好多了,我的银燕四合一电调,RCtimer1860马达,碳纤桨,格氏1300电池,CC3D飞控,很不稳定,动不动 ...

土豪啊,先用便宜的练手啊。我都费了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高点才稳定,飞2米左右会稳定很多,空气流动原因大房子会更稳定。

收到,我有空去外面看看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电调有没有全部做过油门标定?桨最好选配2叶的。还有就是飞控参数可能没有调到位。

网友:
本来就是要不停修正的~~~不漂只有加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