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电池

楼主(2014-08-31):
好长时间没发帖了,发个贴冒个泡吧。
从一开始玩多旋翼以来,一直碰到一个问题:电池。对于这种用电的家伙,电池是永远的痛,是永远绕不过的坎。
现代电池能提供多达的能力呢?其实从根上说,电池的能力已经发挥到顶了,再想上也上不去了。
衡量电池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比容量,我们用的锂电池,国际上一般也就是150瓦时/公斤,也就是说,一公斤电池也就提供150瓦时的电量。
对于一个桨效为9g/w的机子,一公斤电池也就能供1350g的重量飞1小时,这还包括电池的重量。想带的重一点的话,飞行时间就要缩短。携带2700g负载飞行30分钟,携带4050g飞行20分钟,携带8100g飞行10分钟。(当然包含电池重量)
这个数据和我知道的几只机子差不多。比如大疆的S1000,10公斤起飞重量,电池重1.8公斤,飞10分钟

这个定律无法打破,桨效为9的机子算不错了,低于9的机子比比皆是。
这样一来就能基本算出那些大载重的机子飞一次需要多少电池了,有些人既要大载重又要长航时,这就难度大了。比如有人要载重20公斤的机子,还要飞30分钟,在机子自重10公斤的情况下,电池就要17公斤!
其实科技在发展,也许将来以后的燃料电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深有同感啊

网友:
看来只能烧油啦。

网友A:
期待核电池上市!呵呵~~~

网友B:
受教了,还想请教几个基础问题,我现在三轴,带250克电池是1100克,电池是3S 2600mah的,用3.7报警的话,只能飞6分钟多点,我按你说的算了一下,老天!我的桨效奇低!!!

电池是1/4公斤,大约是40瓦时,如果按9的效率来算,就是360*60 克 分钟,再除以1100克,就是19分钟,我才飞6分钟,就是我的桨效中9应该乘以1/3,桨效为3    ?????!!!!

如果换3S 5200电池,电池大约是400克,大约是60瓦时,如果按9的效率来算,就是540*60 克 分钟,再除以1300克,就是25分钟,我以3.7报警的话,只能飞13分钟,如果以.6报警,可以飞18分钟,桨效为6.5 !!!!!    我用的是1047桨,电机是2216 800,但是换1147桨,震的比较大!

这个电机是不是配个4S 4000电池是不是比较好????

想知道,你算这个飞多长时间,是按多少报警来算的?如果我的按3.6报警,大约可以飞9分钟,下来后电池会升到3.66左右,还有桨效一般怎么算,在电机的效率里查么,有公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还想请教几个基础问题,我现在三轴,带250克电池是1100克,电池是3S 2600mah的,用3.7报警的话, ...

我一般是查看充进多少电流,告警电压只是参考。比如5200的电池,每次飞完了只充进2000。那就是电池的效能没有发挥。大疆的一次悬停测试,15000的电池居然放出14000的电流,这块电池基本废了

网友B:
说的我更不明白了,你放的电多,充的不就多么,本来我就不太明白,你用的词好像是不准,不好意思,确实是没懂,“我一般是查看充进多少电流,告警电压只是参考”,你是不是要说充进多少电量,而且你后面说的我更糊涂了,5200充2000是没充分发挥,这个...不用说吧,15000放14000要废,这好像和我想了解的问题等于没回复,关于这个我可能有点小白,还请指教!我其实就是想知道5000电池放出多少为正常,一般会到什么电压,因为我的5000电池我觉得在3.6到3.7这个平台间有很大的放电空间,似乎应该是设到3.6报警为好,返回地面一般会升到3.7,是不是这样?凭感觉放到3.65最好,但BB响只测到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我更不明白了,你放的电多,充的不就多么,本来我就不太明白,你用的词好像是不准,不好意思,确实是没 ...

衡量电池的容量就是放电特性,一般放到标称容量的80%时电池还不会损坏,所以一般飞行时设定的3.6电压,只是一个参考值,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保留较长的安全回程时间,另一个是衡量电池的剩余寿命。一块5200的电池,正常放电4000是不会损坏的,这时的电压应该在3.3-3.4v左右。如果一块电池很快就放到3.6v,那就是电池的内阻大了,寿命快到期了。
一般做悬停测试,不会看电压的,只会看电流,没有电流计数功能的飞控,就看下来充进多少电流。

网友:
有种石墨烯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期待核电池上市!呵呵~~~

1977年美帝已经开始运用核电池了,旅行者一号目前已经飞出太阳系,并仍在正常工作。

网友:
是的,多旋翼对电池的依赖太大,电机功率不足的话,为了长航时增加电池有时候适得其反,因为电池重量也增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977年美帝已经开始运用核电池了,旅行者一号目前已经飞出太阳系,并仍在正常工作。

核电池放电能力很小的,哥们!

网友:
老高的帖子要顶,期待你的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力效是随负载和电流变化的,随着飞行风格不同,力效也不同。

简单化考虑时,只考虑悬停情况下的力效情况 ...

电机在小电流状态下力效高些,飞机在接近地面时力效也高些,还有就是电池的内阻也影响放电特性,当然天气、温度、湿度都影响力效。
电池时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电池放电能力很小的,哥们!

以硼氢化钠为基本原料的氢动力燃料电池有可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硼氢化钠为基本原料的氢动力燃料电池有可能满足要求的。

老高这个也有研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是查看充进多少电流,告警电压只是参考。比如5200的电池,每次飞完了只充进2000。那就是电池的效能 ...

15000放出14000就废了不能理解,我的22003s每次都放2100的样子,用了三个多月数十次冲放,悬停时间一分钟都没少

网友F(2014-10-21):
楼主我想请教下 如果我要做一个 载人的单人飞行摩托 H8模式
按照你的数据来算 首先假如力效还是 9G/W 也就是9KG/KW
如果起飞重量是180KG,也就是悬停功率需要 20KW 飞行时间半小时。那就需要10KWH的电能
10kwh /0.15kw/KG 一共需要 = 66kg 的电池
机架电机螺旋桨飞控假如一共 24KG 这样 空中就是 90KG
还有90KG可以用来载人

如果存15KWH的电能,飞行45分钟, 就需要 100KG的电池,只剩  56KG用来载人,这时候必须要减肥才行

楼主觉得我的计算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请教下 如果我要做一个 载人的单人飞行摩托 H8模式
按照你的数据来算 首先假如力效还是 9G/W 也就 ...

使用电的多旋翼其实很不适合载重飞行,那个电池就很难处理了。一般来讲,5公斤左右是多旋翼最佳的起飞重量,你计算的简单而直接,其实现实更为残酷,那就是大载重时桨效会下降,电机重量增加,桨的重量增加,桨效反而下降了。
而且一架飞机的动力组不仅是要计算电功率的桨效,还要顾及每克重量能提供多少g的升力,而这个指标是很多人忽略的。
载人多旋翼有些科幻了。虽然做的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使用电的多旋翼其实很不适合载重飞行,那个电池就很难处理了。一般来讲,5公斤左右是多旋翼最佳的起飞重 ...

我是在阿里巴巴上看到了这个 如此牛逼的套件 几乎也够载人飞行摩托了
改成H8模式 安全性会高很多 反正贴着地面飞 不要超过3米高,还是不容易死人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阿里巴巴上看到了这个 如此牛逼的套件 几乎也够载人飞行摩托了
改成H8模式 安全性会高很多 反正 ...

H8要做大载重结构部分要好好设计了
这个套装很不靠谱,单电机的最大升力40公斤,那电机得多大,电池巨大呀。我对里面的电池很感兴趣。我也查查看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是专门玩电池的那个老高呢。

网友:
电池技术突破就好了

网友(2014-12-10):
高先生,您好,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倘若我使用H680四轴机架,上18寸桨,根据您的经验,这样的机架刚度是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