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头滑掉了

楼主(2014-08-31):
这2个螺丝打的那个鬼GT340螺丝胶  现在2个都滑头了  求怎么拆下来(前提要保住侧板)

网友A:
锯条锯个槽,改锥扭下来!烙铁加点热!

网友:
冲击钻直接打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条锯个槽,改锥扭下来!烙铁加点热!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电磨磨平 然后在钳夹扭

网友:
有种工具 叫“螺丝拔钳”去某 宝搜吧

网友:
加热螺丝,然后用钳子夹紧螺丝就可以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正确。一点机械知识都没有

网友:
螺丝拔钳真不错

网友B:
这都不是事~关联是要换2mm螺丝头~

网友:
用内梅花螺刀头绝对管用

网友:
恩  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如果螺丝用了螺丝胶的话 用电烙铁 把螺丝加温一下)   1:把螺丝头用锉刀 或电磨头弄成一字型  一字螺丝刀能下来   2:在网上买一把专拧螺丝打滑的钳子3:滑丝不是很严重的话,用圆头的内六角 斜的拧下来4:把螺丝头磨掉  把尾撑杆 拿下来    于是露出了一小头螺丝   用老虎钳 或大力钳拧下来  4:用电脉冲 打掉  5:手Q转  用力压住螺丝  转出来 6:用金属条 电焊焊住螺丝头 转出来。。。。。。

网友:
老虎钳伺候,若是断了再锯开铝柱把

网友:
恩  方法有好多种  (如果螺丝上了螺丝胶的话 用电烙铁加温一下)1;用锉刀或电磨头把螺丝头 磨成一字型  一字螺丝刀 转出来   2;在网上买一把专门把滑丝的钳子3;把螺丝头磨掉  去掉尾撑杆  于是就露出了一小节螺丝  用大力钳或老虎钳 拧下来   4:电脉冲打掉   5:找一跟金属条  电焊焊住螺丝头 转出来  6:用手Q转  用力压住  转出来    7:用带圆头的内六角  斜的拧下来  ········

网友:
比较简单的有2个办法
1、买一个日本工程的滑丝钳  小号的就行  轻松拿下
2、买一个德国的滴螺松,然后用内六角进去拿下

干这2个事之前,最好用电焊稍微把螺丝加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