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如四轴 大家看看这个配置怎么样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4-08-31):
  F450四轴机  KK飞控板+烧录器  新西达30A电  新西达2212/1000KV电 1045正反彩            这个配置 行吗  下面是 我看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5.79wEjX&id=35250966292&ns=1#detail

网友:
飞控用qq把或mwc

网友:
飞控KK不行,玩玩的话QQ飞控或者CC3D或者杀NAZA LITE单控吧、XXD的电调也不行,,5A就热的厉害。

网友A:
新手吗?新手不要随便用KKQQ或CC3D,会伤你的心的。如果玩过直机的就另当别论。

网友B:
除了飞控  其他 都可以  ,别听他们 瞎说  ,,有钱谁还买 XXD  啊!直接整精灵 入门了  !够用就行

楼主:
有没有兼容固定翼的 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飞控  其他 都可以  ,别听他们 瞎说  ,,有钱谁还买 XXD  啊!直接整精灵 入门了  !够用就行

这个配置能挂手机吗

网友C:
我现在xxd电机电调套装,每次飞油门手感都不一样,而且经常有电机不装,或者打舵掉高度,高手们都说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xxd电机电调套装,每次飞油门手感都不一样,而且经常有电机不装,或者打舵掉高度,高手们都说是电调 ...

可不可以换银燕22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换银燕2212

银燕2212是电机吧,他们都说是电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吗?新手不要随便用KKQQ或CC3D,会伤你的心的。如果玩过直机的就另当别论。

没有玩过 入门四轴  玩过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2212是电机吧,他们都说是电调不好。

是电机    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兼容固定翼的 飞控

MWC

买那种100元左右,带定高和无头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WC

买那种100元左右,带定高和无头功能的。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昨天请一位新人试过,爽飞无压力。不过,他练了一下凤凰4模拟器的。

我自己飞的时候感觉MWC比APM的手感差;但是MWC比NAZA的手感好,也许是我没仔细调NAZA参数的原因吧。

网友E:
450全碳机架,cc3d飞控,天使a2212 980kv  仿apc9047桨 乐天20a电调,航模电池利润很高,买组装3s大块电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全碳机架,cc3d飞控,天使a2212 980kv  仿apc9047桨 乐天20a电调,航模电池利润很高,买组装3s大块电池 ...

要个平民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个平民版的

那就选原来的机架,其他部件平均贵20%..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