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呃

楼主(2014-08-31):
黄灯亮了。有时等一会就好了,有时动一下位置就好了,有时...哎,飞着的时候黄灯亮了,一头扎向大地的怀抱

网友A:
用GPS MODE 飞吧..手動會因動作大OR 暴力黃燈給你看.....這奇怪安全設定不如零度直接去除手動或手動加入GPS MODE 角度限制

楼主:
炸了一个脚架。。。。。没啥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PS MODE 飞吧..手動會因動作大OR 暴力黃燈給你看.....這奇怪安全設定不如零度直接去除手動或手動加入GPS ...

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2014-10-27):
还是级别低了吧,我X4测试飞机经常白灯常亮着,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没事,飞吧

网友B:
请问下我调磁罗盘怎么打模式开关3次,绿灯不亮了,一点没变化,我是在室外没有GPS的地方,按说这个和GPS也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调磁罗盘怎么打模式开关3次,绿灯不亮了,一点没变化,我是在室外没有GPS的地方,按说这个和GPS也 ...

怎么我打了3次还是照常啊 没用进入磁盘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打了3次还是照常啊 没用进入磁盘校准?

我也和你一样,有高手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