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只能控制上下其它的控制不了

楼主(2014-08-31):
naza飞控只能控制上下其它的控制不了,起飞后慢慢下降在升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在电脑上看设置一切正常。感度125默认。

网友A:
看看泡泡的教程、照做就行可

网友B:
关闭 火箭模式就OK了

网友C:
1.复位从新设置
2.看看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泡泡的教程、照做就行可

有没有网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复位从新设置
2.看看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今天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 火箭模式就OK了

兄弟,什么是火箭模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网址,谢谢

论坛关键字“新手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