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8FG 陀螺仪调整

楼主(2014-08-31):
请教一下T8FG 陀螺仪调整
普通模式下
GY RUD NORM 30%
GY2 AIL NORM 0%
GY3 ELE NORM 0%
3D模式下
GY RUD NORM 60%
GY2 AIL NORM 50%
GY3 ELE NORM 50%
3D2模式下
GY RUD NORM 70%
GY2 AIL NORM 50%
GY3 ELE NORM 50%
这样的设置对不?
直机为450L 陀螺仪使用3GX

网友A:
3D尾舵感度高了,T8FG普通下35%,3D最多用到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尾舵感度高了,T8FG普通下35%,3D最多用到30%

锁尾模式下设置到60合适不?

网友:
應該要設定AVCS才有鎖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