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精灵2感度的问题

楼主(2014-08-31):
新买的精灵2  飞起来后 单看机臂的话可以看到某个电机会上下抖,如果看整机的话 会看到机子有点晃动。感度默认的120,后面降到50了 机子总跑偏了 ,但是还是看到机子会晃动,调到140 也还是一样。各位给支个招吧~才飞了8个起落。。。

网友A:
升级吧,最新固件应用了新的感度设置;另精灵为一体机,不用画蛇添足再对感度另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吧,最新固件应用了新的感度设置;另精灵为一体机,不用画蛇添足再对感度另做设置。。。

好像只修正了跑偏的问题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吧,最新固件应用了新的感度设置;另精灵为一体机,不用画蛇添足再对感度另做设置。。。

航向太敏感,稍不注意就动作过度,好多画面废掉了,我把感度调到60还是不行,不知道能不能再调低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航向太敏感,稍不注意就动作过度,好多画面废掉了,我把感度调到60还是不行,不知道能不能再调低点?

目前在测的3.09固件(测试版)已经解决航线旋转不顺滑问题。。。(更新文档有注明)

楼主:
哎~还是木有解决哇

网友C:
楼主您好,你如果悬停觉得上下抖的话,请尝试降低基础感度的俯仰和横滚致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你如果悬停觉得上下抖的话,请尝试降低基础感度的俯仰和横滚致100%试试。

调到50都还是抖~

网友C:
那麻烦你发给我们进行检测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麻烦你发给我们进行检测维修吧。

修一下要多久,要不要一个月?

网友D:
动不动就返厂检测维修,这还是个好产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麻烦你发给我们进行检测维修吧。

你们的返修是个让人非常害怕的事情,时间周期太长了   最好能在各个省份设有维修站 ,  太耽误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返修是个让人非常害怕的事情,时间周期太长了   最好能在各个省份设有维修站 ,  太耽误时间了

...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不断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不动就返厂检测维修,这还是个好产品吗?

就是拉,机子才拿到手几天而已~不舍得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测的3.09固件(测试版)已经解决航线旋转不顺滑问题。。。(更新文档有注明)

3.09固件(测试版)????

网友:
电机会上下抖”是螺旋桨开花吧?电机怎么会上下抖呀?没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测的3.09固件(测试版)已经解决航线旋转不顺滑问题。。。(更新文档有注明)

期待3.09快快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会上下抖”是螺旋桨开花吧?电机怎么会上下抖呀?没安装好 ...

桨新的,估计还是高度不好,

网友(2014-12-22):
学习了 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