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问下如何打磨船底。

楼主(2014-08-31):
纯新手一个,目前正在做船,想问下,船底如何处理?
1、是打磨后刷清漆,然后再打磨,然后喷有色漆就行了还是?先刷清漆,再打磨,再刷漆打磨,然后上有色漆?

2、环氧树脂和玻璃布用覆盖船底和船舱吗?什么时候,那个步骤的时候弄。用什么型号的?

3、刷清漆用醇酸清漆还是水性漆?那个防水性好?
4、自喷漆什么牌子的好用些?

各位大侠给指点下,船壳蒙版已经弄好,不知道后续该咋弄了。谢谢了。。。

网友:
刚完成船体全部蒙板?

那么可以先用60号粗砂打磨一下,除去一些较大的毛刺和突起。

再上填料(腻子),消除缝隙和凹陷。最好用少量喷漆(硝基漆)、滑石粉和适量异戊酸异戊酯(或喷漆稀释剂)调配腻子。

网友A:
建议你先去学习【航海模型制作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去学习【航海模型制作基础知识】。

谢谢,下载了。正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去学习【航海模型制作基础知识】。

找半天都没有合适的,就豆丁上有,只能在线看,下载还要收费,我去。

您有这个文档吗?能否给发一份?jhysoft@163.com

网友A:
发个你了,希望你能学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你了,希望你能学进去。

好的,谢谢。努力学习。

网友:
先打磨, 不平的地方用田宫牙膏状补土填平,再打磨光滑, 然后喷水补土(郡仕白色或灰色都可以), 然后800号细砂纸打磨, 然后喷色漆 3遍以上,然后喷透明的光油(郡仕).

如果要弄环氧树脂和玻璃布, 那可以在上面工作开始之前覆盖船壳, 环氧树脂用ZAP PT-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