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版P51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31):
很好飞得飞机,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大家,为什么我3S电池2200还头重呢,买的是高速版,电机很重,电池都放在了最后能扣上盖在的位置,首飞很好飞,很稳,微调基本不用调,就是起落架收起来,有一个没打出来,草地迫降,还好没损失,下来检查,打不开的起落架的电机很烫,不知道你们的起落架有没有打不开的情况?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地上跑的时候,转向不给力啊,一蹦就不管用了,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A:
地面上后轮不灵活是后三点的通病了
起落架问题没遇到过
你上3S头重????我为啥是头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上后轮不灵活是后三点的通病了
起落架问题没遇到过
你上3S头重????我为啥是头轻呢

重心在那个加强杆那,就是头重,原装4S电机很重,你的起落架收放从来没卡过吗?看来我的是有问题了,换一个试试吧
主要就是想问问大家的起落架,有没有卡住的情况……

网友B: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起落架卡住,电机发烫,钢丝的容易变形,动不动就卡轮,准备过一段时间升级全金属避震收放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起落架卡住,电机发烫,钢丝的容易变形,动不动就卡轮,准备过一段时间升级全金属避震收放起 ...

我的轮子倒是没事,跑的时候很说话,钢丝也没事,就是有一个收进去打不开,买一个那个窝杆要65,太贵了,你说的金属避震起落架是什么样的?给个链接看看呗……谢谢

网友C:
没有这些问题,很稳定。我的是红色P51竞速

收放起落架每次起飞前都要测试一下再上天啊

网友:
发链接有做广告的嫌疑,淘宝上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些问题,很稳定。我的是红色P51竞速

收放起落架每次起飞前都要测试一下再上天啊

本来在地上测了都是挺好额,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次上天收进去,就是有一边死活放不下来,最后草地迫降了,倒是没有什么损失
后来再在地上测试,就还是那一边偶尔有打不开的情况,就不敢再收了,都是打开飞的
只能再买一个收放回来试试了,又要重新弄线了

网友D:
正确安装的P51上3S电池2200的基本不会头重。。是不是草降了哪里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安装的P51上3S电池2200的基本不会头重。。是不是草降了哪里歪了

首飞之前测试就是头重,但是飞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飞的很平稳,我觉得是说明书上的重心点不对

网友E:
上次我出P51 起落架你刀我 这次你准备去买新的把  电机发热绝对有问题 绝对是那卡住了 你不拆开看看????

网友F:
我的P51也发生过一次起落架加放不下的问题,也是电机太烫造成。 之后每次都是中高度通场一次,看看起落架情况。如果放不下就多收放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出P51 起落架你刀我 这次你准备去买新的把  电机发热绝对有问题 绝对是那卡住了 你不拆开看看????

知道有问题,卖家说把起落架发回去给换新的,我自己也拆了,拆不开啊,最里面那个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P51也发生过一次起落架加放不下的问题,也是电机太烫造成。 之后每次都是中高度通场一次,看看起落架情 ...

首飞的时候试了好几次了,就是放不下来啊

网友(2014-10-27):
我的P51也有這樣情況!右手邊頭轆卡住

网友:
是FMS的运动版P51吗?
如果是,应该没有重心问题;
记得此机PNP是不配电调的,电机发烫是否与电调有关,可以检查一下;
蜗杆憋住是导致发烫的可能因素,而蜗杆憋住可能是起落架钢丝弯曲的角度不对,导致不能完全收起;
后三点的飞机,起飞降落都存在跑不直的问题;草地起飞更容易打桨;
所以后三点飞机起飞时一般是有预拉杆,使得机尾尽量与地面接触;起飞的滑跑速度不应加速过快,当后轮离地后就可以起飞;多加练习吧,此机飞行感觉甚佳。

网友:
我都係慢幔加速先起飛,最大缺點是起落架時常損壞

网友G:
怪事我用4s飞也不觉得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