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后,没有电池确认音。

楼主(2014-08-31):
电机、飞越2814 ,电调、好盈铂金30A。电调在行程校正时就没电池确认音,最后一声音是有的。装机后也是如此,掰杆可以启动,正常飞行。
大虾们能解释一下,?如何解决??先谢过了。

网友:
不会是买到山寨的电调了吧?

网友:
现在多轴版固件的铂金30A的电调都取消了电池节数哔声,我的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电机转不转?我的也是。在F450上飞的好好的,一切正常,但移到新机架上就失常了,表现为:插电后,没有电池确认音,只有单音,不知道为何?

网友:
补充:电机不转。

网友A:
我刚刚装的680,也是这个问题,在电调恢复出厂设置时也是被弄糊涂了,说明书没写进入恢复出厂后的设置流程!上电后电池节数也没有提示!但是我是手动设置过锂电池节数的!后来找个老师傅问过,说问题不大!当然我掰杆后是可以转的,其他正常!现在准备找好赢官方技术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装的680,也是这个问题,在电调恢复出厂设置时也是被弄糊涂了,说明书没写进入恢复出厂后的设置流程 ...

怎样恢复出厂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