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想改个奥迪玩具遥控车

楼主(2014-08-31):
本人玩车新人,请教各位前辈,我儿子的玩具遥控车,看起来很像真,想改成能跑速度的模型车,改如何下手?本人玩船的。

网友:
我要是你上路虎
<

楼主:
哈哈!就算上宇宙飞船也就是个玩具。
想改装一下动力还有转向等,才开始想玩这个,有知道的就给点提示,例如改用什么样的电机、什么规格的电调、底盘怎样加固、那些零件可以升级、散热怎么处理、改装注意的地方等等
另外,这个车有差速装置、后驱,原装的转向和速度都不是比例遥控的。

网友:
我也想改  同问

网友:
拆下这个车盖子,买个新的竞速车,扣上盖子,完毕

网友:
同意五楼 底盘没有可改性
<

网友:
你改了你儿子的,你儿子不跟你抢啊

网友:
车很漂亮,支持折腾,

网友:
这车不会是别人车展上卖的1:10的模型吧~~ 太像了。

让你熊孩子来玩坦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怎么改,也是玩具,放弃这念头吧,果断入模型。顶

网友:
玩具车没有可改性,就是改了造价也不低,还不如直接模型了

网友:
用380电机,速度适中,扭力大,动力强劲!320A双向电调,不用散热了!7.4V1200毫安锂电池,12克舵机,地盘用ABS板加固(ABS材料有板,圆管,圆棒,方管,方棒等各种规格的尺寸!用ABS胶水可任意DIY)如果380电机不合安装在适差速装置上,只能用原装电机了,换个电调和舵机就行了,但是原装的马达配320A双向电调转速会很快,但是扭力小,发热也快,需要做减速装置。四轮最好做成悬挂减震(用ASB板0.5毫米厚度的,加热可以弯曲)剩下的就是遥控器和灯组了

网友:
很有想法。

网友:
不过,这种仿真车模跟遥控车模本身就是两个差距较大的分支方向。

楼主:
自己拆开看了结构,的确需要大改才能有质的飞跃,所以还是选择小改:不改动力,改方向控制,加装双向电调,使这车能控速和按比例转向,至于提速,以后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拆开看了结构,的确需要大改才能有质的飞跃,所以还是选择小改:不改动力,改方向控制,加装双向电调, ...

我有改好的星辉1:14兰博基尼,380电机的。你要是用原车电机直接上电调,那个电机马上就完。等我有空上图看看~

网友:
改车也是一种DIY能力的体现,

网友:
还是别改了吧,只能用个壳子,车架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