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 Z15云台单人操作时的7008SB连接方法

楼主(2014-08-31):
请教:单人操作机体与Z15云台,请问用Futaba的7008SB接收机如何连接才能用完全部功能呢?
我现在的连接方法是:
SBus2连WKM的IMU,用7008SB的D模式,SBUS2用了8个通道(实际飞控只需7个通道,但是多出的一个又不能单独分出来用于云台)
接收机余下有6个通道,云台用了4个,但是最后两个通道设置不到,为什么呢?实际只能12个通道,所以收放脚架用不了,,,,

请教各位的处理方法!

网友A:
单人操作,无法实现云台所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人操作,无法实现云台所有功能。。。

我想知道如何实现7008SB的14个通道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如何实现7008SB的14个通道功能

如果仅仅是通道,futaba有 支持sub的hub,不过z15对sbus2据说支持不佳。。。

网友B:
用7008接收机,只能实现到12个通道。。已经多次测试了,我也是这样用
要实现14,只能用2个接收机,买多一个副厂的接收机给云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008接收机,只能实现到12个通道。。已经多次测试了,我也是这样用
要实现14,只能用2个接收机,买多一 ...

哪么,两个接收机,可以用同一个摇控器吗?怎样设置呢?

网友B:
可以的,第二个接收机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用一根线串通起来

网友B:
我也单人飞Z15。。用2个接收机,第一个7008SB接收机是SBUS接到飞控,第二个接收机的1、2通道用一根线WKM飞控送的3心线串通起来。。
那么第二个接收机的3、4、5、6、7、8就是对应遥控器的9、10、11、12、13、1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单人飞Z15。。用2个接收机,第一个7008SB接收机是SBUS接到飞控,第二个接收机的1、2通道用一根线WKM飞 ...

第二个接收机的1,2通道与WKM的三芯线串通起来,可以再解析一下吗?我还没明白如何接

网友:
用18mz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接收机的1,2通道与WKM的三芯线串通起来,可以再解析一下吗?我还没明白如何接

你买飞控的时候不是配有8跟那些连接线吗?
拿一根,把第二个接收机的1、2通道口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飞控的时候不是配有8跟那些连接线吗?
拿一根,把第二个接收机的1、2通道口插进去

先对频后再串插,还是插了后再对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对频后再串插,还是插了后再对频呢?

对好频再插。。

网友C:
用7008SB,不知道为什么13、14通道的DG1和DG2怎么也用不了。

我单人控制Z15的方案,SBUS接A2,9~12通道控云台,取消A2上的一键返航,将其映射输出控制云台。这样共有五个通道可以用于云台控制,分别用于:俯仰(TILT)、旋转(PAN)、工作模式(MODE)、相机拍摄(SHUT)、相机录像(AUX3)。

网友:
这是真正有用的技术帖,感谢各位的无私分享。

楼主:
就是说,如果是6通道的副厂接收机,只能用到4个通道,所以必须买8通道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果是6通道的副厂接收机,只能用到4个通道,所以必须买8通道的,是吗?

是的,副厂的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副厂的也很便宜

如果用A2的话,就一个副厂的接收负责云台就可以了吧?因为A2本身自带的接收就可以直接控制飞控,这样,用A2就省去了一个7008SB接收了,是不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A2的话,就一个副厂的接收负责云台就可以了吧?因为A2本身自带的接收就可以直接控制飞控,这样,用A2就 ...

是的,如果是A2的话,那更方便了,一个SBUS接到A2,云台的直接SBUS接到第二个接收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是A2的话,那更方便了,一个SBUS接到A2,云台的直接SBUS接到第二个接收机

你好 请问你的QQ号码多少  向你咨询单人航拍连接方法 我是A2 14遥控 又买了2个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问你的QQ号码多少  向你咨询单人航拍连接方法 我是A2 14遥控 又买了2个接收机

看我其他帖子有QQ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我也打算这么干。

网友E:
俺的S900挂Z15,是单机单人操作,目前占用了T14SG的13个通道,前8控制飞行,姿态、IOC、起落架、一键返航;后5有,z15的仰俯、旋转、模式、拍照、辅助拍照(这个通道目前是z15GH4拍照必须同时使用的),剩下一个开关将来就用作打开降落伞吧!。14个都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的S900挂Z15,是单机单人操作,目前占用了T14SG的13个通道,前8控制飞行,姿态、IOC、起落架、一键返航; ...

你的是什么接收机可以用到13个通道?

楼主:
紧急求教!我的第二个接收机TFA8副厂接收怎样与T14SG对频?我的T14SG已经与7008SB对好频了,到第二个接收机对频就不成功.是不是TFA8这个接收机还要设置?

楼主:
终于成功了,用A2的自带的接收,加一个TFA8副厂接收.非常简单,感谢各位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接收机可以用到13个通道?

7008SB啊!我的S900也配的A2,不过它的接收被俺屏蔽了!A2的接收和7008的工作模式不是一回事儿。原配就是原配啊!

网友(2014-09-30):
引用 网友C:
用7008SB,不知道为什么13、14通道的DG1和DG2怎么也用不了。

我单人控制Z15的方案,SBUS接A2,9~12通道控 ...

那一键返航设在哪儿呢?

网友:
可以用14通道的,DG1设置为SHUT,DG2设置为AUX2就可以。DG是开关通道,也就是只有两个行程,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第二个接收机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用一根线串通起来

可以用14通道的,DG1设置为SHUT,DG2设置为AUX2就可以。DG是开关通道,也就是只有两个行程,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

网友B:
这样的吗??
必须DG1是SHIT拍照,DG2是录像吗???

我测试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吗??
必须DG1是SHIT拍照,DG2是录像吗???

DG2对 AUX2 是控制回中俯仰的
DG1是SHUT是拍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DG2对 AUX2 是控制回中俯仰的
DG1是SHUT是拍照

dg1连接拍照是可以,但是DG2连接到云台的AUX2,做FPV模式下,一键向下或者一键朝前,没有反应,连接调参也没反应,请指教下。。。。

网友F:
【S900最新改进】合买A2,Z15

引用 网友B:
dg1连接拍照是可以,但是DG2连接到云台的AUX2,做FPV模式下,一键向下或者一键朝前,没有反应,连接调参 ...

AUX2只有在云台回中模式才有用,你是没把模式切成回中吧
加群 370 242 669

网友:
引用 网友F:
AUX2只有在云台回中模式才有用,你是没把模式切成回中吧
加群 370 242 669

我已经回在MODE开关开启到FPV回中模式了。。。
我连接调参看,波动DG2设置的AUX2开关,调参上也没反应

网友G:
我也是单人控制Z15,目前只能利用上A2的三个通道控制Z15云台,想用7008SB接A2控制云台,可是A2与7008BS用的频率不同,如何对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单人控制Z15,目前只能利用上A2的三个通道控制Z15云台,想用7008SB接A2控制云台,可是A2与7008BS用的 ...

不能对,不要用7008SB,用山寨的TFA8连Z15,A2的通道飞控用.这样是最方便,最简单,成本最低,最易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对,不要用7008SB,用山寨的TFA8连Z15,A2的通道飞控用.这样是最方便,最简单,成本最低,最易操作

淘宝上哪里来tfa8?求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哪里来tfa8?求个链接,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84.VJq9FM&id=20478524849&_u=4oggnrk2a23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84.VJq9FM&id=20478524849&_u=4oggnrk2a23

额,这个是TFR8SB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84.VJq9FM&id=20478524849&_u=4oggnrk2a23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能对,不要用7008SB,用山寨的TFA8连Z15,A2的通道飞控用.这样是最方便,最简单,成本最低,最易操作

您好!1.是山寨TFA8还是TFR8,看您给的连接是TFR8。2.如何连接A2,如何对频呢?我用的是FUTABA 14SG控,A2内置接收机在软件里要设置成DR16,遥控器与A2对频时,遥控器要设置成FASST-MULT,山寨TFR8能支持这种模式吗?7008SB不支持啊!怎么对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1.是山寨TFA8还是TFR8,看您给的连接是TFR8。2.如何连接A2,如何对频呢?我用的是FUTABA 14SG控,A2 ...

对了A2后,直接上电开TFR8SB就可以对频,TFR8的1,2两通道要用舵机线连接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A2后,直接上电开TFR8SB就可以对频,TFR8的1,2两通道要用舵机线连接起来.

终于等到TFR8SBD到货,按照上述方法对频成功,谢谢!

网友:
不懂不懂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大师能不能拍个照放上来?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小弟总算能用一颗7008控S1000+ GH4云台的14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