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电调?

楼主(2014-08-31):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多少A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30 a吧,估计

楼主:
30A绝对不值,从大小看有的像80A的电调了

网友:
从电阻来看应该是30a吧!至于什么牌子就不清楚了

网友:
从用料来看   中特威 之类的吧

网友:
很像ZTW的做工,招牌晶振

网友:
看看 上面的MOS管 型号  照着那型号 网上搜搜 参数  应该可以知道 是多大的电调了

楼主:
MOS管 好像是4833N RAWSDJ

网友:
楼主想把这个用在哪里?

网友:
应该是30—40A左右的吧

楼主:
我有个50级的F3A,想用电的,所以不知道电调得行不

网友:
这个是…………-用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