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APM 俯仰通道输出反向的问题

楼主(2014-08-31):
最近新装一台小四轴,准备用APM飞控,一切按照视频教程安装设置后,手抓飞机,解锁,推油门。然后测试横滚,摇杆控制正常,左右晃动飞机,也能自动修正。接着测试俯仰,问题出现了,不管是打摇杆,还是前后晃动飞机,飞机的反应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遥控的升降打到上,飞机向后倾斜,打到下,飞机向前倾斜(我用的是天地飞8通的遥控,按照视频设置,除了油门,其他通道都是反向),还不止是这样,手抓着飞机向前倾斜,飞控修正的方向也是向前,向后倾斜,飞控也是向后修正(这样根本没法飞呀,肯定是秒炸)。也试过将遥控的俯仰通道设置为正,但是这样只能解决遥控控制的方向正确了,但是飞控的修正方向还是反的,实在想不出哪有问题了,请教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飞控是APM2.8 + 6M GPS
刷的最新3.1.5固件
链接地面站后,晃动飞机,看姿态也都是正确的(飞机左倾,地面站上地平线左边高;右倾,地面站右边高;前倾,地面站水平线上升;后倾,地面站水平线下降)

网友A:
电机转动的方向搞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动的方向搞对了吗

电机转动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横滚的反应是正常的
右上角1号,左下角2号,逆时针转,正桨
左上角3号,右下角4号,顺时针转,反桨

网友B:
又是一个没有好好上课家伙,校准完遥控器后,必须检查通道的正反,
二个杆子打左,滑块左移,油门推上,滑块上移,
这时要特别注意,推升降杆,滑块要下移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没有好好上课家伙,校准完遥控器后,必须检查通道的正反,
二个杆子打左,滑块左移,油门推上 ...

泡泡老师,遥控通道这个没问题,俯仰确实是打上,电脑显示下,打下,电脑显示上。

而且就算通道错了,对飞控的修正方向也没有影响吧。我现在的问题是,手抓飞机向前倾斜,飞控就控制飞机更向前倾斜,这样不是直接就翻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遥控通道这个没问题,俯仰确实是打上,电脑显示下,打下,电脑显示上。

而且就算通道错了, ...

罗盘重新校准吧

网友:
重新刷固件 校准传感器和遥控试试

网友:
改参数便行

楼主:
请问,应该改哪个参数

网友:
apm预设各通道是正常的,把要改的通道反向便成,在最後的参数列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遥控通道这个没问题,俯仰确实是打上,电脑显示下,打下,电脑显示上。

而且就算通道错了, ...

你不会是把外壳上的那个A字当前向了吧?
飞控是否被你转了180度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把外壳上的那个A字当前向了吧?
飞控是否被你转了180度安装?

也没,这几天看了您的视频无数遍了,这种错误还是能够避免的

不知道罗盘没校准好,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或者按装方向有影响?
但是地面站看转动飞机的机头方向,和罗盘方向也是一致的。

还有其他人提到可以改参数,不知道改哪个参数可以?

或者难道飞控本身有问题?

楼主:
OMG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有点没脸说了

还是泡泡老师的一句话提醒了我,“飞控装反”
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和电调线有关系

装飞控的时候,只顾得,右上1,左下2,左上3,右下4的顺序了,忽略了电调的安装方向

我检讨自己的错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