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与naza lite连接 混控解决一个三段开关教学~

楼主(2014-08-31):
前些日子自己因为用jr xg7 与naza lite连接发现xg7只有一个三段开关  而naza飞控需要2个三段开关才能完美使用~估发帖多次未能有大神解决问题~经自己研究实验,终于于今天研究成功并且上机试飞测试了,本着模友相互学习相互探讨的精神,特此发出简单教学~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们!!不多说了 看图吧~~
首先 xg7 如图设置就能成功开启右上三段开关功能~按住ent开遥控的电源开关 选择图片上的选项!(注:请将接收机上的AUX2与naza上的U连接)

进入后 按照图片的设置改就可以了  最后退出就会发现 遥控器右上角的三段快关就可以控制 GPS 手动 姿态的切换了~ 用微调调亮对应的选项就ok了!

下面说一下混控解决 航向锁定 返航点锁定以及关闭 这个三段开关的问题! 看图:

在菜单里就能找到混控的选项 随便选择一个就可以 ,然后按照我图上的设置来调整!(注:请讲接收机的GEAR与naza的X2连接)
设计好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遥控器的左上角开关与GEAR形成混控了,就可以实现另一个三段开关的问题了~

好了~三段开关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困扰我半个多月的问题也搞定了~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在此希望对新手有用的帖子都不要沉~

楼主:
谢楼上几位帮顶~

网友(2014-10-09):
太谢谢了。不会弄的还要请教大侠。。。

网友:
楼主我还是没弄懂。我的下面调到MIX上面怎么显示OFF呢?

网友A:
楼主方便加我QQ吗?4904075 注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加我QQ吗?4904075 注航模

那是个混控的显示~你只需要将控左上角的开关波动一下就可以了~我这套设置混空就是通过左上角开关的档位与右上方的开关混合使用的~看我帖子上关于控的照片

网友(2015-02-08):
要是能把GEAR混到右边的三段开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