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最高海拔工作高度在多少米?

楼主(2014-08-31):
到多少高度一般动力减少一半?到多少又没有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海拔高气压低的环境下,飞机会有可能因为电池放电性能下降,动力不足导致飞机难以控制。
S1000在海拔3200以上全负重就飞行有些困难了。建议尽量不在海拔高气压低的环境下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海拔高气压低的环境下,飞机会有可能因为电池放电性能下降,动力不足导致飞机难以控制。
S100 ...

那就是 S1000 在高原 执行不了飞行任务了?  那精灵2呐   那个可以执行 高原的飞行任务  而且 怎么换算的  比如说 北 京常规 飞行时间  12分钟 到5000海拔  那飞行时间是怎么看的?

网友(2014-10-06):
我拿精灵2到丽江市(海拔2300m)已经发现飞行有点不对劲,但再带到香格里拉(海拔3300m)情况更为不妙,还好都是在大草原中垫著,似乎启动一分钟之后不能上升,而且还会自行下降完全不受控制,带回深圳市试飞好几次后一切也正常,希望厂方能把相关的数据记入说明书内!

网友:
3500米八轴带z15加5n基本就不到5分钟了   15000的电池

网友:
4600安全飞行的飘过

网友:
Naza V2(F550)在四川阿坝州红原、理县、云南泸沽湖都飞过10个起降以上,没有问题,只是时间要短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海拔高气压低的环境下,飞机会有可能因为电池放电性能下降,动力不足导致飞机难以控制。
S100 ...

请问换高原桨有用么?

网友(2014-11-12):
3600 S1000+GH4 16000电池 8分钟无压力

网友:
3600米 S1000+GH4 16000电池 8分钟无压力

网友:
s800 evo 4800米安全飞行路过

网友:
好厉害!飞这么高

网友:
四轴4852米安全飞行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