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apm请教!六通道遥控器!

楼主(2014-08-31):
请问六通道遥控器能玩apm么?能切换模式么?

网友A:
6通道可以飞 不过自动调参估计用不了了 建议7通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道可以飞 不过自动调参估计用不了了 建议7通遥控

如果有旋钮的话可以一个通道切换六个模式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旋钮的话可以一个通道切换六个模式么?

本来就是一个通道切换六个模式。
但是如果旋钮没有段位的话,很难知道切换的是什么模式。这在空中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一个通道切换六个模式。
但是如果旋钮没有段位的话,很难知道切换的是什么模式。这在空中很危险 ...

我的旋钮就是没有段位的,在地面站调好后画刻度可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旋钮就是没有段位的,在地面站调好后画刻度可行么?

可以,等你低下头,把旋钮转到刻度位,抬头,JJ不是在地上,就是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等你低下头,把旋钮转到刻度位,抬头,JJ不是在地上,就是不见了。

确实是个问题  哈哈 开关可以盲操作。旋钮就不成了。谢谢泡泡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等你低下头,把旋钮转到刻度位,抬头,JJ不是在地上,就是不见了。

富斯6不好弄呀~求泡泡老师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