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C0630解体清洗完毕,发现尾座比主轴心低近1mm

楼主(2014-09-01):
今天解体清洗了从苏州买来的C0630,装好后发现主轴心比尾座高了近1mm,悲催啊!!!难道导轨或尾座磨损如此严重???请坛里的老师指点

网友:
为什么你觉得是主轴比尾座高了,主轴箱固定又不动的,难道就不能是尾座磨损低

网友A:
尾座上加耐磨带,正好提高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座上加耐磨带,正好提高高度。

好主意,谢谢

网友:
尾座可以调节的,垫铜皮!

网友:
     再怎么磨损也不会1MM,可能是拼装机,AB胶粘塑料贴再刮到尺寸,尾座要比主轴高3至5丝(尾座全夹紧状态下测量)

网友:
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尾座是后配地。

网友:
由拆机图吗

楼主:
拆机很简单,没照相(因为主轴箱换挡正常,运转声音正常,所以没解体)。

网友B:
锁紧状态下我的尾座也低,不过可以先垫铜皮,然后再锁紧,反正不动的,不怎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紧状态下我的尾座也低,不过可以先垫铜皮,然后再锁紧,反正不动的,不怎么影响。

还是觉得挺麻烦的

网友:
多少银子收的?

网友(2019-02-25):
可以垫铜皮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