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8A电瓶带充电器最大可以开几A来充电?

楼主(2014-09-01):
外场充电总想能快一点充好但又不想伤及电包,那么12V8A电瓶带充电器开几A来充电才能又快又不伤到电瓶呢?

网友A:
12V8AH的铅酸蓄电池带充电器你开8A充电问题也不大,关键是容量小了一些,2200的锂电最多充3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8AH的铅酸蓄电池带充电器你开8A充电问题也不大,关键是容量小了一些,2200的锂电最多充3块。

这里理想状况的理想值。如果电瓶旧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理想状况的理想值。如果电瓶旧的,就不好说了

是啊是啊,如果旧电瓶可能充一个2200就完了。

网友:
看电瓶的,汽车启动电瓶是动力型的,可以大C数放电,如果是那种后备电源用的7Ah电瓶,电流要很小,电池外壳上写着20HR,就是20小时倍率的,那么所谓的7Ah容量是以7/20=350mA的电流放出来的,电流大点也行,不过损耗会多一点。还有注意蓄电池像锂电池那样不能过放,能放出超出标称容量多很多的电量,实际上是消耗极板,会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