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能对收放脚架供电吗

楼主(2014-09-01):
我的7008SB接收机能直接插上收放脚架
舵机
马达吗?我的是3.5KG平政收放脚架螺杆舵机
电机
座.谢谢

网友A:
你的BEC 够力的话没有问题的,不过飞控的BEC 功率有限,最好还是用单独的 BEC 给脚架供电吧

网友B:
同意!最好別用接收機供電~接收機電流不大出了問題後果是失控不受控制~~~
使用外接電源比較保險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