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人,问个有关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想请问下 各位高人,目前的多轴飞行器 的飞控,是否支持同一架多轴飞行器,两台地面遥控控制??? 多谢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教练模式吗?

网友A:
可以教练模式;也可以两个接收机,飞手和云台手协同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教练模式;也可以两个接收机,飞手和云台手协同操作啊。

原来还有个教练模式?  所有的飞控都可以么??

网友:
教练模式是对遥控器的吧

网友:
用遥控器控制的同时,可通过教练线连接另一台遥控器控制,同时还能通过数传链接电脑地面站进行电脑控制,同时还能通过连在电脑上的摇杆控制。俺是这么觉得滴。

网友B:
是通道不够用,还是需要两个人控制?还有就是---从A地起飞,飞到B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道不够用,还是需要两个人控制?还有就是---从A地起飞,飞到B地。

需要从A地飞到B地,控制着陆 !

网友:
跟飞控关系不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从A地飞到B地,控制着陆 !

两台老款的FM的就行(要同频率,如35兆,36、40、72兆等)PCM的更好,这个要同品牌的最好同型号同频率,把设置及微调调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老款的FM的就行(要同频率,如35兆,36、40、72兆等)PCM的更好,这个要同品牌的最好同型号同频率, ...

也就是说可以实现,并且与飞控关系不大? 是否可以认为市面主流飞控都能实现?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可以实现,并且与飞控关系不大? 是否可以认为市面主流飞控都能实现?非常感谢指点!

除了可以换晶体的遥控器,像飞梦2.4G这种也可以改成2台遥控器控制一个接收,以前有模友发过贴子这样玩过。
也可以用地面站来控制,通过电台。
市面上的飞控,除了DJI的实现不了(他们是一对一绑定的,而且是CAN总线,无法直接替换),其它飞控我接触过的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可以换晶体的遥控器,像飞梦2.4G这种也可以改成2台遥控器控制一个接收,以前有模友发过贴子这样玩过 ...

谢谢,明白了,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