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失控炸鸡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各位,我是新手。在用NAZA M和NAZA V2各一套,最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我在测试“失控自动返航时”,JJ在10米左右,GPS模式,然后关掉遥控,直接坠落炸鸡。飞行之前已做指南针校准,飞行都在五分钟以上然后测试。软件方面是通过学习“泡泡老师”的视频,自己搞的。
请各位老师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A:
配置截图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截图出来看一下。。。

我下班回家再发

网友:
怀疑是接收机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时候,注意下调参软件,失控显示的同时,各摇杆应该回中。

楼主:
这是我试飞的地方,绝对空旷,搜星6颗以上。离最近的高压线大约有50米距离,当天1级风。

第一次发图,网速卡,真的好烦。也体会到发帖的不易了。

网友:
又一个在高压电区飞炸鸡

网友:
  • 上軟件! 基礎--->遙控器--->控制模式切換 檢查關控後是否會跳到(失控保護模式)。
  • 換個地方測試,你原先的地方太靠近高壓電塔有可能受到干擾。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当时飞行LED如何闪烁?建议远离高压电线或发射塔基站环境飞行。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