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个稍大点的H4 680四轴,各位大神帮忙看下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4-09-01):
机架 UAV 680 H4
电机 EMAX 4114
电调 铂金30A
飞控APM2.6+6H或者naza v1
电池 6S 5000

各位大神看看这个配置均衡不均衡~谢谢啦~~~
感觉坛子里用银燕的电机少,不知道性能咋样~~~~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池上10000/6S   电机用4110S   轻松续航30分钟

网友B:
动力可以 飞控可以换高级点的

网友C:
我感觉这个机架用大桨不太稳,不抗风,340kv的电机转速低更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机架用大桨不太稳,不抗风,340kv的电机转速低更不抗风

那就是高点KV 400?够了?然后还用6s电?换小点的桨 12寸~13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10000/6S   电机用4110S   轻松续航30分钟

因为手头只有5000的,还没买10000的电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可以 飞控可以换高级点的

飞控暂时就先这样吧这都是手头目前有的东西~其实就买个电机还有机架就行了~手头稍微紧了点哈哈哈~~~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直接S900了我感觉自己配一套六轴+wkm的话也得10000多 还不见得各项配置均衡。S900+wkm现在好像1.2万多点。还行~~

网友:
祝早日首飞

网友:
感觉挺好了

网友D:
我也准备来个H4 680 准备用4110kv400,飞腾40a,1355mr,6s5200,S4v2,同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来个H4 680 准备用4110kv400,飞腾40a,1355mr,6s5200,S4v2,同求指教

土豪配置哈哈哈,跟你那一比我就是屌丝配置了

网友E:
YY个配置H4 680 4110 400kv 1555桨 6S 12000电池 乐天40A 带狗狗台图传什么的 30分钟以上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YY个配置H4 680 4110 400kv 1555桨 6S 12000电池 乐天40A 带狗狗台图传什么的 30分钟以上续航、

电机换成KV 340行不?这么大的桨会不会不抗风?

网友D:
大家都说1555不抗风,一吹就抖的要命,这机架本身就容易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说1555不抗风,一吹就抖的要命,这机架本身就容易抖,

对,我都想整个高kv然后配1238桨了~低kv的话就得上大桨

网友: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个,产品实惠,品质优良的模型店!
http://creativemodels.taobao.com ... celog=twdd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