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塞加固和改装细节汇报,另外请教高手如何继续改进

楼主(2014-09-01):
这架78cm翼展的小赛斯纳,我一直加固和改装,目标是提高可靠性、飞得更稳、适应复杂和小环境精准飞行以及航拍
从标配200多克的起飞重量,改3s,加平衡仪,改前轮转向……不断折腾,现在已经到430多克(包括携带现场记录仪摄像头)起飞了。这么小的飞机,如果算翼载荷,相信是相当高的了。
不过重了飞起来稳,抗风,在海边大风飞起来一样稳当。目前还剩下垂直尾翼没有做任何加固,上下有点扭,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加固比较好。请高手指点!

(附上首次航拍视频,视频后面三分之二是它作为载机拍的,居然没有果冻。目前是靠记录仪的电池能挺7分钟,以后需要改接收机供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943&extra=

垂直尾翼比较软,不大竖直,在舵角拉动下变形,如图向一边偏的时候,垂尾顶端是向另一边偏的,这样才能形成抵消

垂尾有些撕裂了

容易变形的垂尾

其他已经改装和加固的项目:

改装前轮转向

平尾加固,之前是动作严重不平衡,操纵平尾等于带有副翼效果

机翼断过一次,泡沫胶不大雅观

机翼用碳杆加固(贴纸的下面),在一次飞行后被暴力折断;改为铁丝斜拉。飞了一段发现机翼固定螺丝受力太大,螺母部分的泡沫几乎损毁,于是改用木片加固,同时垫高了机翼后缘(下图)

一次机头着地炸机后,电机轴与转子之间松了打滑,处理办法是将螺旋桨直接卡在转子上使用,摩擦力足够可靠

请大家拍砖指点,我的目标是把小赛打造成 深圳翼龙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114)那样的超级航拍小机!

网友:
好心塞啊,,看了这个机,,

网友:
没得必要加固,机机太小,太重了反而不好飞。

网友A:
要让小塞担任如此重任,恐怕有点难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让小塞担任如此重任,恐怕有点难以胜任

以目前的进展看,400多克的重量飞得不错,就是向前的航拍,由于有螺旋桨,没有合适的位置放。向机尾的拍下来还不错,只要飞得更稳就好了。

网友:
桨安装方法很有创意,1806电机飞200多克的机最合适,不宜超重

网友B:
原来我也喜欢加固,时间长了发现,没必要

网友:
我就是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也喜欢加固,时间长了发现,没必要

对这个飞机来说,有必要加固的,很多加固都是在出问题以后再补救的,比如机翼太软,平尾动作不对称,机翼固定螺丝受力过大……这些问题一来可能炸鸡,二来让你的操纵没有信心

网友C:
建议用透明胶带整体包裹飞机外表,这样非常耐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透明胶带整体包裹飞机外表,这样非常耐炸的

谢谢,不过这个飞机本身就相当皮实,炸的风险就在于机头电机座这里,所以修补得很难看了

网友:
买个好机都有了

网友:
小塞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