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ji的图传,怎样连接实现双图传?

楼主(2014-09-01):
做到飞手和
云台
手都有单独画面!尽量详细一点,谢谢大家

网友A:
加一个摄像头 双图传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摄像头 双图传就是了
是的,只有这个笨办法

网友B:
如果飞手和云台手可以用同一个画面的话,就非常简单了,视频一拖二。

网友C:
如果飞手和云台手用同一个画面,那图传一只发射机,两只接收机同一个频道就可以。如果要飞手固定画面,云台手云台画面,只能增加摄像头,两套图传。DJI5.8G图传虽然可以接入两路视频,但是输出只有1路,需要遥控器切换两路视频输出。

网友D:
现在有双路发射机 每人一个接收机就可以了 频率不同

网友E:
楼上均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