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在尘土多地方飞行,会卡死油门

楼主(2014-09-01):
昨天下雨,刚换的新舵机没地方飞,去高速路高架桥下面空地试飞,这地方有半个蓝球场大,平时我练450经常在这刃。加油发动起飞,离地半米左右悬停半箱油后,感觉转速明显升高,想下来调下油门曲线,发现拉不下油门,油门失控了。把机停地上,让它一直转,烧了3分钟才把油烧完。检查是发动机风门卡死,拉杆推松了。原因是尘土进入风门导致。整个发动机是都是灰尘。

网友A:
不至于吧,我也曾经在各种糟糕的场地飞过,这种问题从未遇到,只是脏,很脏,超级脏。。
LZ遇到的情况就类似于某年在我淘宝上买双鞋子,发过来一只42码一只43码,低概率事情,不过还是有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我也曾经在各种糟糕的场地飞过,这种问题从未遇到,只是脏,很脏,超级脏。。
LZ遇到的情况就类 ...

这个场地平时有人在练车,已经有过两次卡油门问题,卡住后用手用力都转不动。回来后发现风门内全是黑色灰尘,清洗发动机后,油门很顺。

网友:
电直没事吧?

网友: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要是油门自动加大“顶窜”的话,损失就大了

网友:
跟尘没什么关系,是你化油器的风门磨损严重了

网友:
对仍然在飞油机的兄弟表示敬意。

网友:
没拉缸就偷着乐

网友:
灰机没事就好,不过是要小心点儿,安全第一嘛。

网友B:
LZ提醒的没错,在尘土大的地方飞不但容易把飞机上的部件卡死,甚至发射机如果保护不好也有可能把尘土附着在摇杆底部与前面板的间隙之间,造成发射机摇杆卡滞,严重时甚至卡死。不相信的模友可以自己做个实验,只要有一粒沙子落在摇杆与面板的间隙之间,摇杆活动就会瞬间变得卡滞。这种卡滞往往具有突然性,完全没有先兆,有时候起飞的时候还没事,等到飞行过程中就突然卡滞,甚至卡死造成炸鸡事故。在风沙大的地方飞的模友一定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注意飞机 和发射机的防尘工作。

网友C:
想入油机有没有师傅带下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提醒的没错,在尘土大的地方飞不但容易把飞机上的部件卡死,甚至发射机如果保护不好也有可能把尘土附着在 ...

我的控遇到过两次,卡一卡的,吓我一跳。

网友D:
楼主的油门拉杆有点意思,发个全图看看结构学习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油门拉杆有点意思,发个全图看看结构学习一下呗

这个是跟飞油动固定翼的前辈学的,防震,保护油门舵机。在油门拉杆舵臂处的两边各串入一段油管,舵臂在拉杆上可以活动,用两边的油管限位。利用油管的弹性防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