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1.5W柏通1.2G原装小天线,四叶草接收。山川与河床

楼主(2014-09-0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YzOTM4OTky==.html
4KM以后图像就没法看了,一般3KM左右稳定,求解决方案
刚刚安了前轮转向,测试效果良好,视频没有剪,有些冗长,包涵~!

网友A:
起飞的好艰难,为何不手抛?

网友:
拍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这下面一大片黄土,是新疆吗?

网友:
  恭喜你- - 5分钟起飞成功~

网友:
开头地方  我以为你在玩车啊

网友:
看到下面的黄土,真的很伤心啊,真的有这样的不毛之地吗?那里的人们在干什么?

网友:
换个好云台就好了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V尾混控的原因,搞得起飞不起来。
哈哈。

网友:
沙化严重啊

网友C:
个人认为4分50秒开始看这段视频是合理的,楼主这次的视频比上一个视频跑道干净不少,没有那么多小石子了。

网友C:
12到14分钟的画面是太阳能发电站吧应该
当然后面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好艰难,为何不手抛?

感觉手抛出去心里都没底啊,可能是我没有掌握要领,飞机太重了,手抛就是在炸与不炸中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到14分钟的画面是太阳能发电站吧应该
当然后面还有

应该是吧,我这里模友看了也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4分50秒开始看这段视频是合理的,楼主这次的视频比上一个视频跑道干净不少,没有那么多小 ...

就是,提醒大家从五分开始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V尾混控的原因,搞得起飞不起来。
哈哈。

问题解决了,前轮转向的舵量没有曲线,轻轻一动方向就偏的厉害,现在调了曲线,好多了,可以看看后面发的起飞降落视频。混控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手抛出去心里都没底啊,可能是我没有掌握要领,飞机太重了,手抛就是在炸与不炸中选择

我都是手抛,没事。
死胖子从设计上就是手抛的,要想滑跑起飞,需要改装,把机头抬高些才行,你可以在论坛里找到相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