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最近入手一台田宫山骑士 84386 不知道电调要怎么配。

楼主(2014-09-01):
如题,最近入手一只 只觉得老田的 TEU-302BK 太贵,有没有相同规格的电调可以配?

楼主:
对了,还有灯组的问题。看说明书这车是可以接灯组的。不知道那种灯组可以用。

楼主:
。。。不是吧,这么多人看。没人回复么?

网友A(2015-03-05):
电调 hsp 320a 几十块 灯组 自己找定做吧 说好要求 就行 1百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