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俺自制的 【多层机翼】 【彩虹】 有图片、制作过程, 室内飞视频在56楼

楼主(2014-09-01):
经群里搞搞和郎中的放毒诱惑,才有了制作此机的想法,再此感谢两位。
还得到了群里好多魔友的意见和建议,一并感谢(不一一列举了)。

机型:多翼彩虹
翼展:200mm
电装:Dsm2 电磁舵接收机,,只用方向舵,6mm减速组,70mah 1S 锂电池
材料:Depron 板、垃圾袋贴膜
全重:13.8g
工艺:全手工,骨架为 D 板条子粘接,非刀切镂空

上图。

单手操控,另一手录像,看飞行姿态,飞机就经常跑画面以外,凑合看吧。
完毕,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A:
好看,机翼太多层了,不过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看,机翼太多层了,不过漂亮

多了好,单翼就不好看了

网友:
非常非常好看,很漂亮哦

网友B:
这个不错      什么是条子呢    没听说过唉

网友:
冰冰一出手,就职有木有

网友:
我擦,小高层啊,楼主住几楼?

手工了得,顶了!

网友C:
真漂亮!配置发一下。

网友:
空中的“帆船”

网友:
帥呆酷斃!

网友:
不服不行啊,真心做的好看,飞的棒。

网友:
兵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兵哥,靓机啊,学习学习。期待您的下一力作!

网友:
“赤橙黄绿青蓝紫,冰冰彩虹当空舞”!怎一个骚字了得

网友D:
手艺相当了得啊。是用3MM EPP?

网友E:
这个抗风性好吗

网友:
兵哥,我来晚了,顶你,七彩虹太漂亮了

网友:
看了视频。真好

网友:
又见冰冰精品,好极好机!

网友:
坚定不移的站脚助威

网友:
彩虹机,真是炫彩的一塌糊涂

网友:
顶贴的太多了·我还以为有板凳呢

网友:
冰冰大神重出江湖,论坛又出现一发精品!好机好机!

网友F:
赤橙黄绿青蓝紫,
靓机翩跹飞不止,
千般手段夺天工,
冰锅巧构妙心思。

网友:
神级手工,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
色影技术了得。海绵宝宝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新朋老友的鼓励、建议和加分。
在此就不一一谢过了。
群友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俺有时间再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      什么是条子呢    没听说过唉

哦,是俺表达不清楚。
这是用 Depron 板(简称D板),切的长条(即条子,不是指GA哦,),粘接机翼的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漂亮!配置发一下。

此机配置:
机型:多翼彩虹
翼展:200mm
电装:Dsm2 电磁舵接收机,,只用方向舵,6mm减速组,70mah 1S 锂电池
材料:Depron 板、垃圾袋贴膜
全重:13.8g
工艺:全手工,骨架为 D 板条粘接,非镂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相当了得啊。是用3MM EPP?

用的是 3mm 厚的 Depron 板(D板),切条 3x2.5mm,粘机翼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抗风性好吗

这种小飞机,抗风性都很差。
一般在使旗帜展开的风力下,就没法飞了。
视频中可以看出来,旗帜半展,顶风飞就比较费劲了,速度明显比顺风要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赤橙黄绿青蓝紫,
靓机翩跹飞不止,
千般手段夺天工,
冰锅巧构妙心思。

好湿!

网友G:
许久没见到老兵的新作了 依然惊喜 依然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许久没见到老兵的新作了 依然惊喜 依然赞啊

多谢鼓励。

根据魔友的建议,做了如下三点改动:
1、增加两片垂尾,提高转向稳定性,前后也更协调;
2、机头加了云朵,避免了机头太长的突兀;
3、有魔友说像帆船,索性“桅杆”上加了红旗。

感谢老胖熊、王冠和好多人的建议。

网友:
漂亮又可爱了。。大赞!!

网友:
再顶西游机,期待悟空版

网友:
彩色柜子机,飞起来另类啊!感谢分享。

网友:
改进版更靓了

网友H:
太漂亮了,请问是啥蒙皮,飞行特优美,

网友:
这也能飞啊。像帆船,佩服老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漂亮了,请问是啥蒙皮,飞行特优美,

多谢鼓励。
用的是彩色垃圾袋蒙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鼓励。
用的是彩色垃圾袋蒙皮。

谢谢!还有要请教用何胶水?如何蒙的那么平整?再次打扰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还有要请教用何胶水?如何蒙的那么平整?再次打扰您了,

不客气。
俺的操作如下,仅供参考:

先粘好 D 板骨架,待用;
找一个不怕水的平面,少许喷些水;
把垃圾袋大致裁好,留切边余量,贴在上述的平面上,用毛刷之类刷平;
用抽纸吸干垃圾袋表面的水分;
在骨架的一面上胶,可以是喷胶,或 UHU POR 等等不腐蚀 D 板,强度好的胶;
轻轻的放在上述平整的垃圾袋上,注意骨架不能有变形;
上边用重物压平;
胶干后拿住垃圾袋的边,轻轻取下;
切去多余的边。
完成。

这种方法,贴出的膜不是很紧,但大体上是平的,适合 D 板之类比较软的骨架。
对于轻木等刚度好的骨架,不太适合。

但愿对你有所帮助,祝爽做。

网友:
我咋就做不出这样的精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
俺的操作如下,仅供参考:

多谢赐教了,果然是一特除的工艺,学习了。

网友:
感觉好大的脑袋

楼主:
室内飞,终于录好了。
灯光较暗,效果不好,委屈各位凑合看吧。

欢迎拍砖。

网友:
视频沙花是我滴!室内八字,定点降落,全齐了!

网友:
冰冰精品,不同凡响。

网友I(2015-01-11):
高手!彩色蒙皮用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手!彩色蒙皮用什么材料?

过奖了。
用的是慢慢积攒的彩色垃圾袋。

网友J:
这是我做的第一架薄膜机,翼展33公分,重17.4克,飞行时老右转,2米直径内自动转弯,想左转却吃力,要一直打左舵不放,才能向左转过来,一松左键,又右旋去了,帮忙分析一下,是电机安装角度,还是舵面太小的问题?

网友:
侧面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我做的第一架薄膜机,翼展33公分,重17.4克,飞行时老右转,2米直径内自动转弯,想左转却吃力,要一直 ...

你好。
小飞机不错。
飞机向右偏航,
可以先无动力手抛试验,如果偏航,可以调整方向舵,或调整两边主翼(类似副翼效果的扭曲),直至手抛飞直线。
同时也调一下重心位置,不赘述。
然后加动力飞行试验,如果向右偏航,说明拉力线需要调整,这架飞机的调法是,机头朝前,电机螺旋桨的一端向左偏移。
直至飞行直线为止。
顺便说一下,这架飞机的方向舵貌似偏小,可以向上方加大,超过垂尾后,向前,即所谓的倒L形。机身长度方向的方向舵尺寸不要太大。
以上个见,仅供参考。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小飞机不错。
飞机向右偏航,

多谢指点,正在改进中

网友:
真心靓机

网友(2015-05-07):
老兵做的飞机一向很好看

网友:
简直是艺术品!看起来就舒服 !

网友:
手工了得,顶了

网友(2015-11-01):
独特,好玩! 赞

网友(2016-07-15):
才开始准备玩小飞机。这玩的是手艺啊,更是心情。

网友:
漂亮,期待来个大型室外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