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专用,飞行模式切换,2档改6档

楼主(2014-09-01):
遥控上用辅助通道开关 组合出飞行模式切换,比较麻烦,激动时容易出错,还是改成专用的6档开关吧,见图

准备的零件,一个6档旋钮开关,帽子,若干电阻

打开后,要替换掉的电位器B5K

要吧B5K的部分支撑塑料用尖嘴钳扳掉,并且吧孔扩大一点点,不到1mm吧

焊接电阻,检查好不要有短路的地方

安装,吧原来的三跟线焊好

开控,测试一下5通道,能不能有6个位置。

如果有某个档位数值不到位,可以加大1-200欧,调整一下就是了。

可以看原帖,里面有电路图: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6-position-mode-switch-for-apm

网友:
太牛逼啊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专业人士。

网友:
六档滑动开关, 记得哪档对应什么模式不,反正我是记不住

网友A:
楼主哪儿买的旋钮开关?淘宝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儿买的旋钮开关?淘宝找不到啊

广州市东鸿电子

网友:
非常实用

网友:
非常的鼓励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型号吗?谢谢

网友:
不错     我以前也有这种想法加个三段开关

网友:
赞一个,这样很多控都可以飞APM了

网友:
很强啊学习了啊

楼主:
记不住档位的,用细一点的记号笔,吧飞行模式标注上不就行了~~~~~,

想用几档,就买几档的开关,只不过电阻值总数如果是5K,你就自己随便搭配就是了,比如三档可以搭配为  1:2:2K,  2:1:2K,   平均点就用1.6:1.6:1.6K,都行,你喜欢哪种就哪种,旋钮开关只要尺寸能放进去就行,不要买成二类机电用的,那就太大了!

楼主:
比如核武器发射用的旋钮开关,就放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型号吗?谢谢

1刀6档,或者2刀6档,    只要是6个档的都能用,如果你不需要6个模式,比如只想用4个模式,那就买4档的开关,电阻算好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刀6档,或者2刀6档,    只要是6个档的都能用,如果你不需要6个模式,比如只想用4个模式,那就买4档的开 ...

谢谢,我去看了一下

网友:
我提个建议啊 有这个精力 不如买个apm模式切换神器装上 才40块钱  按钮切换模式 精确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