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风扇罩有什么用?

楼主(2014-09-01):
请问一下发动机风扇罩有什么用?我理解的是离心风扇把发动机的热气抽上来应该往四周排才对,但罩子把风扇包了一圈应该会影响散热才对啊。新手不懂,别见笑。

网友A:
不是抽风 是吹风,通过罩子导气散热缸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抽风 是吹风,通过罩子导气散热缸头。

不是离心风扇吗?怎么有的是抽风的?到底是吹风还是抽风有什么讲究?

楼主:
就是像这种

网友B:
风扇和罩子配合,可以形成散热导流,把散热风集中吹向指定散热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和罩子配合,可以形成散热导流,把散热风集中吹向指定散热部位。

也就是向发动机吹风?不是离心风扇把空气往上面抽出去?那风扇叶片上一块圆片也不合理啊,挡住了,风从哪里来?

网友:
导风散热

楼主:
那这种风扇的叶片看样子是从一边进风一边出风啊,就像水车一样一边把水舀上来,一边送出去,是这样吗?看那个罩子的形状,没明白风是怎么个流向。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这种风扇的叶片看样子是从一边进风一边出风啊,就像水车一样一边把水舀上来,一边送出去,是这样吗? ...

像这种,没看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风扇的叶片看样子是从一边进风一边出风啊,就像水车一样一边把水舀上来,一边送出去,是这样吗? ...

风是这么流的,和电机的风扇差不多

网友:
空气从风扇叶片中间进,从风扇叶片外圈走出,通过导流罩,到该去散热的地方。

网友:
都是吹风的,没有抽风的,空气从上方的圆洞(离合器方向)吸进来,然后经过离心叶片空气被甩向四周,因为有了导风罩所以甩向四周的空气被强制流向缸头方向。

网友:
两个作用,一个是给缸头散热,还有个是增加风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