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我这是不是作死的节奏??

楼主(2014-09-01):
H4肚子真小,电调真心没地方放,云台 osd 电调都叠一起了…电磁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更小

愁人啊……头发都快掉光了 也想不出办法……

网友:
好像是的。

网友:
分层。。。把集线板放底下,电调绑电机下面去,,,然后把飞控提到甲板

网友:
把电调放在中心板摺叠臂上不行吗,不用全数放在肚内吧

网友:
电调换地方啊

网友:
换个大架子吧

网友:
这分电板很不靠谱啊

网友:
H4的肚子是比较小的,我开始也的,所有东西塞里面,挨挨挤挤,结果电调干扰IOSD MINI,只要一解锁,图传上就很多横杠杠干扰,后来把电调装到电机底下去了,就再没有干扰了

网友:
这样  可以  ,,什么时候让你看我的布局  ,,东西不比你的少。。
中间 放飞控   接着1边  2个电调,注意电调与飞控分开3~4cm所有电线接到 中心板下面  也就是 飞控下面  与飞控  隔了一个碳板。,记住 用点电工胶布,,绝缘,,,用上 那种带双 BEC输出的分电板,不啊哟用环形的垃圾货,,你的那种也不行,GCU  和  PMU 分别放在2组 电调外侧用泡沫胶+扎带 固定,,,图传装在  尾部的图传板,接收机 用20CM的 舵机线 装在另一个图船板上面,不是有2个图传安装版吗?接着就是 IOSD m2  装在 飞控上面   ,,,,,刚好可以组装下去,,,,,就这样OK  ,,就是  里面走线有点  乱  但是  外观OK!!!等明天我的组装好了  我会上一组 照片  给你参考,,,,电调不要装  电机下面去,,那样不美观 炸鸡  电调很容易坏 就算不坏也会有暗伤  ,,,给炸鸡带来更大隐患.......个人观点。。。

网友:
用HTC的H4机架从来不担心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