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飞行时wifi网络短时断开连接!

楼主(2014-09-01):
上午飞精灵v+时,水平距离50米,垂直距离105米,中继器电量50%,飞机电池87%,gps信号正常,移动app上显示网络连接断开,操作遥控器,飞机受控中!总共飞了 两块电池,各出现一次。吓得够呛,真担心失控失联啊!这是啥情况哦

网友:
正常情况,调整中继器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没你幸运,断开连接,随后恢复,然后又断了,失控,眼看飞机飞走了

网友:
收干扰了。

网友A:
尽量使中继对准飞机,还有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不要惊慌,因为图传断开,飞机不一定会失控。

网友:
没飞丢就好了

网友:
以后飞之前先调试下,再往远了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使中继对准飞机,还有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不要惊慌,因为图传断开,飞机不一定会失控。

谢哈!没失控还是好怕怕啊.

网友(2014-11-20):
没丢就好

网友:
图传似乎很容易受干扰,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比如周边WIFI多)中断是常有的事,在旷野里就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