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只能飞6分钟,正常吗?

楼主(2014-09-01):
请教下:用的是5400毫安的3s电池,无挂载,这正常吗?怎么能增加飞行的时间啊?以前用8寸桨,后换到10寸桨,飞行时间差不多。

网友A:
我的F550能飞到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550能飞到8分钟。。。。。

我的悬停最长能到8分钟,但是操作飞行只有5分钟,如果挂上云台和gopro,时间就更短了!

网友B:
差不多,正常,3.5V下来应该能飞到10分钟左右,

网友:
时间好短啊

楼主:
对啊,时间太短,所以对于想玩玩航拍来说很鸡肋,升空绕不了一圈就得返航,不敢飞远。3块电池玩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

网友C:
不知道 楼主所述 是否正常 ??

俺有 5400电池 500直升机 可以飞 21分钟

3.6V 报警立刻落地。。(空载)总重1800克。

网友:
我是F450 3S2700mAH    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楼主所述 是否正常 ??

俺有 5400电池 500直升机 可以飞 21分钟

你的是直升机?那没有可比性啊!我的是F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正常,3.5V下来应该能飞到10分钟左右,

低压报警设置3.5v安全么?我都是用大疆飞控默认的,大概是3.7-3.8v左右

网友:
以DJI動力套裝組來說 F550 3s 電池5400mah 8~9分鐘正常!
想時間長點上4s 8寸槳 10~12分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压报警设置3.5v安全么?我都是用大疆飞控默认的,大概是3.7-3.8v左右

你设置飞控低压保护了?你可以尝试关了,电显3.6报警

网友:
S550 起飞重量2.4公斤 朗宇X2216 APC1047 3.6报警落地3.73 12分半最大续航

网友B:
我一直都是3.5v下来,没啥不安全的,把电调电压保护设置为低保护即可,把大疆的电压保护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3.5v下来,没啥不安全的,把电调电压保护设置为低保护即可,把大疆的电压保护关闭!
来自安卓客 ...

电调电压保护在哪里设置?我的飞控是naza-m,调参只有一级保护闪黄灯,二级保护闪红灯自动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飞控低压保护了?你可以尝试关了,电显3.6报警

飞控低压保护关了后还会报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控低压保护关了后还会报警吗?

我的意思是建议你用电显BB响或OSD回传监视电压,个人觉得飞控低压保护挺麻烦,自己监视没什么不好

网友:
F550,5200毫安的4s电池,无挂载,用8寸桨,14分种,挂上云台和gopro后,不到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建议你用电显BB响或OSD回传监视电压,个人觉得飞控低压保护挺麻烦,自己监视没什么不好

我的飞控是naza-m,不支持osd,估计只能用低压报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