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小排量汽油发动机 不是很懂 来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4-09-01):
如题!手上有个50级F3A 目前发动机是三叶46甲醇的 飞是没问题 就是太难打理 脏的很。发动机油路可能是没调好 感觉不是特别的跟手。另外调好一次 飞几个起降又要调。周末还出现一次熄火 好在完美飘降 没有炸机。
模友们说汽油机省事 也相对好调。

到网上搜了搜 差不多匹配50级别油机的 汽油发动机 只有一款 NGH GT09 。

就是想来请教各位油机大大们 这发动机如何 另外它是否能满足我的F3A飞行要求。别的不说 起码稳定 起码侧飞不会掉高太快。

网友A:
50级F3A 的装个DEL26CC的汽油机上去绝对能飞,或者装个20CC的,20CC的和DEL26CC的重量相差不大,把油箱后挪!至于说NGH GT09 的9CC汽油机,你就别当小白了,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个发动机装上飞机的,据说怠速不稳高速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级F3A 的装个DEL26CC的汽油机上去绝对能飞,或者装个20CC的,20CC的和DEL26CC的重量相差不大,把油箱后挪 ...

20-26CC啊?会不会太大了亲?机头部分结构支持么 哦忘了说 我的是阿波罗F3A。
另外如果改电 是不是更方便些 目前电机也不知道用多大的 包括电池。
总之一直飞涵道机 什么F3A 3D 都是有兴趣但一直未涉足。如今这手上正好有这么一架 想想给它整起来 别浪费了 多给点建议把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26CC啊?会不会太大了亲?机头部分结构支持么 哦忘了说 我的是阿波罗F3A。
另外如果改电 是不是更方 ...

发动机你用DEL20CC的比你50级的重不了多少,200G左右,CDI装后面,油箱往后挪点,机头部分做下结构加强就不会有问题,放心的上吧,坛子里已经有人改了,30级的都有人改26CC的,何况是F3A,用电机的话就用4250电机就够了电调用60以上的,不过改电飞起来没有油的刺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你用DEL20CC的比你50级的重不了多少,200G左右,CDI装后面,油箱往后挪点,机头部分做下结构加强就 ...

好 感谢大大指点!我试试……

网友:
dle20cc的就可以

网友:
汽油机不是很懂 期待中

网友B:
50级F3A配DLE20CC即可,敢问楼主多的多吗?飞的多的话还是改电的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级F3A配DLE20CC即可,敢问楼主多的多吗?飞的多的话还是改电的划算啊。。。

我的出勤率还是蛮高的哦 起码每周末保证一次吧 平时得闲了 也会飞。之前一直玩涵道 最近才开始想接触下F3A和3D 各种不懂 手吧 还算OK了 就是不会配机机 不会配设备。
假如改电 50级的阿波罗 1米4翼展 多大电机合适呢 用6S 4200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出勤率还是蛮高的哦 起码每周末保证一次吧 平时得闲了 也会飞。之前一直玩涵道 最近才开始想接触下F3 ...

我的50级3D机用的双天4250电机,80A好赢电调,桨用仿APC14*7,电池用的6S3700MAH的,我还有架30CC汽油3D机,仔细算算的话如果出勤率高的话还是用电便宜,汽油有些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0级3D机用的双天4250电机,80A好赢电调,桨用仿APC14*7,电池用的6S3700MAH的,我还有架30CC汽油3D ...

感谢给出配置参数 这样对我来说就方便多了 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配 呵呵。
说到50级别的3D了 我也有一架 还没装 也是对电机不确定 双天4250的电机 我也有一个闲置 这么说的话 看来它就能派上用场了。
但是看到你的电池 用的是6S 3700.这个规格的电池我没有 我之前飞涵道 90级别的机型 所以手上最多的电池 是6S 4200的 不知道会不会重很多呢?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给出配置参数 这样对我来说就方便多了 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配 呵呵。
说到50级别的3D了 我也有一架  ...

50级电动的电池可以说是一个鸡肋,用6S的较重,用4S的又不暴力,因为4S电池一般用在30-40级的飞机上,而6S电池用在70级或以上的飞机上,50级标配是4S-5S电池动力,可以用6S但较重,因为轻木3D机很少有人飞50E的,一般飞小鸡都是30E,飞大鸡的话直接就上70E或110E了,50E这个级别基本没人过度的。。但是50级的F3A机型飞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也没接触过F3A恕不能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级电动的电池可以说是一个鸡肋,用6S的较重,用4S的又不暴力,因为4S电池一般用在30-40级的飞机上,而6 ...

咨询一下 你的50级3D 是哪一款机?
我看了不少 天翼EPP的50E 价格基本跟轻木差不多了 而且翼展也够大了 我们这边飞50往上 很难实现 没有场地哦。
另外你提到的30E 有没有什么好机型 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B:
我的50E是翔野模型出的MX2,翔野的飞机公认较重,但结实,还便宜。以前飞的30E是金翼的540和天翼的EPP(都很好飞),但飞了大机后发现小鸡太灵活大机更好飞。。不过现在大部分30E的轻木机都停产了,因为成本较高,不如生产大飞机,厂家都注重成本的。目前市场上卖的30E都以EPP和EPO的为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0E是翔野模型出的MX2,翔野的飞机公认较重,但结实,还便宜。以前飞的30E是金翼的540和天翼的 ...

额……那这么说来 我不如考虑一架天翼1米2的仓身342哈 所有设备都容易匹配 什么电机了 电池了 特别是电池 手边2200的好多。
哦了 3D进阶 就买一架这个吧。之后什么什么50了70了 有了场地和手上技术 再考虑把。
多谢你哈……

网友:
不客气,飞固定翼还是场地最重要,因为场地有限,大飞场太远我的飞机现在都在家里吃灰呢,现在周末也就出去随便找个地方飞飞3P,还得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