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是1.2G好还是5。8G好?

楼主(2014-09-01):
准备上FPV,有好几个频段的图传,增程用的433,图传是买1.2G好还是5.8G,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有5.8G是还要配个平板吧,1.2G不需要了吗?

网友:
用433就配1.2G吧,长距离。

网友:
1.2

网友:
假如是固定翼,有了433就上1.2G的吧,1.2G也要平板的,1.2G的距离比5.8G的远,价格还便宜,多轴的话你就上5.8G的,反正也飞不远,5.8G的抗干扰能力和效果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4G的呢?

网友:
各有各的好。

网友:
数传做什么?如果用是不是要两套433增程

网友:
1.2的图像质量很差,2.4的比较好,距离远,图像质量好。5.8的距离短,图像质量不错

网友A:
1.2g的图像质量真的很差很差吗?能看清大致的地面景物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g的图像质量真的很差很差吗?能看清大致的地面景物吗?

1.2G图传我用过不下10套,清晰度跟5.8G的没区别。实际上这2个频率的设备,都是模拟图传,在同样的环境下,清晰度是一样的。清晰度只跟摄像头成像质量,显示器显示质量有关。其实实际应用,1.2G还好点,绕射能力强,可以穿很多墙什么的。不过要干扰2.4G的遥控器。没办法

网友:
图像的质量和图传没啥关系,固定翼用1.2+平板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G图传我用过不下10套,清晰度跟5.8G的没区别。实际上这2个频率的设备,都是模拟图传,在同样的环境下 ...

原来这样,我想也是。用1.2G 图传一般都飞挺远的吧,现在那个433M增程貌似看了不少测试,还是相当可以的啊,飞个10km左右似乎没有什么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我想也是。用1.2G 图传一般都飞挺远的吧,现在那个433M增程貌似看了不少测试,还是相当可以的 ...

是的,都远。但是要做好不干扰接收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