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充电器电压不准,求助!

楼主(2014-09-01):
各位大侠求助, 小弟有一个bc168 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了。 一切都好。 近期发现  第四路的充电电压不准。 很奇怪的是,第四路通道 比正常 或者说其他5个通道 电压都要高1v, 实际上冲电的时候截止电压是 4.3v。 第四通道显示为 4.2v,实际在测量的时候就是 4.3v 请问 这个bc168如何 校准电压呢?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有最大的贴片电阻  在屏幕下面的位置 量下好不好 我上次就坏了一个电阻

网友:
我的暂时正常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有最大的贴片电阻  在屏幕下面的位置 量下好不好 我上次就坏了一个电阻

我靠的来 有救了!!!大师 赶紧详细说明一下 维修方法!!!! 屏幕下边 哪个部分 是整体翻过来? 黄色的? 如何测量 用万用表直接量 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有最大的贴片电阻  在屏幕下面的位置 量下好不好 我上次就坏了一个电阻

帮忙 啊 大侠 求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 啊 大侠 求详解!

你拆开充电器 屏幕下面那有好像6个那的的贴片电阻啊 你量下是不是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充电器 屏幕下面那有好像6个那的的贴片电阻啊 你量下是不是不好了

这个一共是 从上到下 一共三个板子 是最下边的板子的那个吧? 还是屏幕的板子的另一面?

网友:
主板上最大的板 你拍图片给我看看加QQ277314501

网友B:
楼主拍 充电器的解剖图上来 这样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 充电器的解剖图上来 这样好说

请大侠指点迷经啊  那里坏了!

网友:
屏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