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迷你去穿越小4轴火了,到底穿越有什么具体的定义

楼主(2014-09-01):
如题,其实lz玩4轴对航拍兴趣一般,对FPV和操控比较感兴趣,看到迷你坛子里面最近很火的穿越概念,不知道有没有比较靠谱的定义,比如距离,穿越定义,穿越规则等等,另外,就是能不能推荐2k左右的主流配置?

网友:
帮顶,楼下解决

网友:
见缝就钻,over

网友:
楼上精辟啊

网友:
楼上明显广告啊 而且不是商家 版主管管

楼主:
现在我主要对飞控选择有点拿不准,是用dji的naza还是cc3d比较好呢

楼主:
还有,一般的图传,玩穿越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去优酷搜搜qav250 穿越??qav250这机架气动性很250??这种轴距的动力套装效率很低,还不成熟?

网友(2015-01-12):
2.4G的局限就是怕障碍物,这不是与穿越相矛盾吗?除非你只穿网格。

网友:
个人以为穿越的可玩性强,局限性小,至于用什么飞控,看个人喜好,一般玩穿越的的大多数是冲着FPV来的,目前来说CC3D的操控感是比较好的,配置得当技术到位的话,有点人机合一的感觉。
我觉得不必拘泥与定义,网上穿越的视频大把,室内室外都有,多看一些,你自己想要什么就会逐渐清晰,会有得出一个初步的定位,那时候再说别的。

网友:
穿越的意义就是享受驾驶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就是为了FPV,所以对机架要求要高,因为要考虑到重量,考虑到空间布局等,还有马达一般上1806或2204, ...

收藏,正考虑弄个穿越机。请教,穿越机用的眼镜哪家性价比好些?

网友:
穿越的意思在于第一人称驾驶乐趣,
那种滋味是第三人称目视飞行所不能比拟的,
个中滋味,
只有跳进这个坑,
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别犹豫,跳吧

网友:
这个坑,绝对值得跳!!

网友:
250实际就是在炸机中寻找乐趣,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
这个坑,毫不犹豫的跳了。

网友:
穿越的刹车灯请问大家知道哪里有卖吗?

网友:
电池2200,20C的够用吗?

网友:
穿越很神奇

网友:
电机:飓风2204 KV2300 *4  80*4=320

机架:碳纤+尼龙柱*1           85*1=85

电调:银燕12A 自带BEC*4    35*4=140

飞控:CC3D 不带壳,带线      65*1=65

接收机:天地飞6通道            80*1=80

网友:
我把穿越理解为FPV中的极限运动 规则就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思维飞过别人不敢飞的地方……(注意避开人群)

网友:
穿越还是用miniapm 的 混合模式靠谱!

网友(2015-06-12):
放心地跳吧,万一能安全着陆呢

网友B:
飞起来的视觉体验 是无可比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主要对飞控选择有点拿不准,是用dji的naza还是cc3d比较好呢

新手别用CC3D,如果没有直机经验的话。其实280-250的很多的,个人意见:
电机  飓风或新出的LD,电调20乐天,飞控APMPRO,架子100左右的很多,图传看你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