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油改电请教!

楼主(2014-09-01):
   别人送了一个新的F3A轻木的。应该是FB的了,有个46级发动机也是新的,我不想用油的,还是用电的方便稳定,不知道能不能改,有两个问题,第一电机线怎么看装对没有,第二就是电池的安装,好不好,大楷安装到什么地方就行,本人有个FMS1.4米的P51电机 4250KV500,就想用来上这个F3A,用6S电池不知道得行不 还少了个座苍盖子,不知道怎么做一个,淘宝上又买不到盖子

网友:
这是炸过了的吧

网友:
FB的飞机,不错

网友:
可爱的机机

网友:
无责任随便说:电池可以试试座舱罩那边开口藏电池,电机安装可以看看买个电机座,或者直接螺栓+木垫片延长

网友A:
都有发动机怎么不去用油的啊?发动机调试下就O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发动机怎么不去用油的啊?发动机调试下就OK啊。

这个发动机是46级的能上多大的桨.好像最多能上12寸的!不知道飞起有没有力,主要的是害怕空中熄火!

网友:
你的电机直接用上去就行了,电池也没问题,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安装架和防止头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发动机是46级的能上多大的桨.好像最多能上12寸的!不知道飞起有没有力,主要的是害怕空中熄火!

调好就没熄火,熄火就看技术迫降了。

网友:
只能找合适的电机架,原来能找到京商的蓝色可伸缩电机架,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了。
你的电机最好用14寸桨拉力比较配合,13寸也凑合了,12寸肯定不行的。
油改电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头轻,本来仓罩位置很平适合放电池,估计头轻,要把更靠前部分完整切下一部分做个活动门,电池放到防火板的后面可能重心合适。
有兴趣看我的帖,大概就是这个思路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486887&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