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 四轴果冻问题【继续】

楼主(2014-09-01):
飞越狗台 之前果冻比较严重 换了个硬一点硅胶头 依旧果冻 动力v35081555大疆桨型 狗台 挂载是500mm铝柱  果冻严重

后续:
今天在外面飞了一天  晚上回来仔细看了视屏  有些片段相当稳  几乎看不出果冻  但是有的地方相当果冻  要疯了~

网友:
有云台还果冻?

网友:
是不是桨大了?

网友:
电机平衡··浆平衡,努力吧,骚年

网友:
正要入这个机架呢

网友:
3508配12寸还差不多,配15寸不合适

网友:
路过帮顶起,望楼主解决后分享

网友:
铝柱太长、受力不一样
要不就是减震球太软

网友:
楼主的云台板上的拉杆太长了,共振肯定会传递,而且应该是3根以上啊

网友:
看图片你把铝柱直接直接到云台的下层板上,减震球好像就不管用了吧

网友:
去掉铝柱试一下   同样配置  云台没调过参数  没有果冻  不过建议先测一下电机的震动和桨平衡

网友:
上12或11寸将试试

网友:
你什么配置 大神也要看配置分析吧

网友A:
中心版强度不够。换结实的机架。如果不方便可以考虑换 原装APC1238浆。或者S800的原装浆。95%的果冻都是浆不平衡造成的。

另外浆装平衡了没有。悬停看看有没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版强度不够。换结实的机架。如果不方便可以考虑换 原装APC1238浆。或者S800的原装浆。95%的果冻都是浆 ...

如果上述都不行。那么你就换电机吧。电机平衡度不好。其他地方不会有太大问题。这样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