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PC 1047和1038用过的朋友进来

楼主(2014-09-01):
美国APC 1047和1038用2212 1250KV 马达,请用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下那个螺距的省电效率又高

楼主:
我现在的f450,我用dji1038
9443  8045试飞,8045表现好,稳定啊,好控制

网友:
为大家普及美国  APC桨的区别 :APC 多轴用的桨有三个系列 E  SF  MR 其中E和SF是早期的   最新出的是MR   三种桨的特点分别是:E 可以承担高速  但是比较重  SF  比较轻  但是不能承载高速 比较软   MR是专为多轴设计的最新的  比E要轻  但是比SF 要硬  可以承载比SF更高的速度。SF系列的就是之前 1038  1047  9047 1147  1238  1447   尾数为7 或者8的。。。  MR  系列的都是9045  1345 1055 1245 1145 1455 1655 尾数为5的   所以大家需要选购的 可以联系企鹅287671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