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登录帐号无法激活问题, 有大疆客服能回答一下吗?

楼主(2014-09-01):
今天第一次用V2,进调试软件需要注册,完成后根据提示,要求在收到的邮件里点击激活。结果怎么点也没办法激活帐号(事实上是点了没反应)。使用了不同的浏览器都不行,甚至都用上IE了,也不行。怎么解决,升级就靠它了呀

网友:
重新安装一次调参

楼主:
就是点这里,完全没反应

楼主:
- -不能激活,等于注册失败,和软件没关系吧,我发了邮件的图上来

网友:
我收到邮件后也这样,点那个选项进的网页有问题。

网友A:
一样的问题,qq邮箱,激活链接点了没反应。。。NAZA LITE驱动也装不了,打了usbser补丁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问题,qq邮箱,激活链接点了没反应。。。NAZA LITE驱动也装不了,打了usbser补丁也没用

我驱动倒是装好了,另外在没有主动激活的情况下,第二天我居然登上去了,你额一天登录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驱动倒是装好了,另外在没有主动激活的情况下,第二天我居然登上去了,你额一天登录试试看

我研究一晚上觉得驱动装不好多半是系统原因,准备装个虚拟机XP系统试试。。。。换了个邮箱注册就能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一晚上觉得驱动装不好多半是系统原因,准备装个虚拟机XP系统试试。。。。换了个邮箱注册就能激活了 ...

我win7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win7,打了usbser补丁也不行,估计是缺的文件有点多。。中午弄了个虚拟机,装个XP就行了。相当于一个调参专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