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T-9遇上Naza-V2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R9D有8个通道口,可是V2的8个通道中有一个要留给PMU供电。那只有7个通道了。从V2的调参软件看到,基本通道需要4个,第5个用于模式切换,第6个用于智能方向控制。还有X1和X2,用来调云台或感度。这下通道不够用了。
那请问各位大神了:
怎么样能在V2上真正用上真的8通道。
AT-9有S-BUS通信方式,如果V2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控、接收、V2应该怎么设置,有教程吗?有视频更好。

先谢过了。

P.S.不得不吐糟一下,我的AT-9也有移屏的问题,虽然幅度不大。吐嘈2:R9D可能是设计上尽可能小的缘故,导致用V2送的杜邦线,插起来非常的紧,甚至出现了扇型,之前因为傻,把8通道都插满了,结果第8个通道插不进,最后硬塞进去差点拔不出来。希望这2点在后续批次得到改进

网友:
来看答案的

网友A:
远程参调可以不使用的。

网友B:
其实我建议你看一下v2的说明书,有s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建议你看一下v2的说明书,有s的介绍

三两句就过去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参调可以不使用的。

云台呢?也不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出在占用了一个通道给PMU供电,我用T8FG8个通道全插满,包括圆台调整,正好,PMU不是单独供电的?居然从接收抽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出在占用了一个通道给PMU供电,我用T8FG8个通道全插满,包括圆台调整,正好,PMU不是单独供电的? ...

其实是,pmu供电给飞控,是接收从飞控抽电

网友C:
您好!谢谢您使用乐迪的产品。
我们的R9D有9个通用PWM舵机通道,第九通道可以设置成普通舵机PWM通道也可以设置成S-BUS通道。
祝您使用愉快!

网友A:
那你这句“R9D有8个通道口,可是V2的8个通道中有一个要留给PMU供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接收机每个通道都有+5V,为什么要单独占用一个接收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句“R9D有8个通道口,可是V2的8个通道中有一个要留给PMU供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接收机每个 ...

可能是我的表述有问题,我解释一下。
是V2的供电是由PMU给的5V电压,PMU供电时会占用V2飞控一个接入端,也就是原来的8通道里的其中一个,一般会用x3通道。而R9D的电是由飞控返送的。
那R9D能连接飞控的接收端就只有7个了。
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能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谢谢您使用乐迪的产品。
我们的R9D有9个通用PWM舵机通道,第九通道可以设置成普通舵机PWM通道也可以 ...

问下AT9可以用零度的X4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AT9可以用零度的X4飞控吗

- -都可以啊,这会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