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的数传和433的遥控增距,会干扰吗?

楼主(2014-09-01):
方案选型中哈,用过433数传和增距的人肯定不是,请教下会干扰吗?

网友:
相同频率可能会干扰吧,这方便我也是小白,帮顶,坐等大神回复,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才怪。

网友A:
数传和增距  基本同义  ,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3DR的433数传好像本身就不怎么远

网友:
有915MHz的嘛,不过远距离靠OS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和增距  基本同义  ,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上尉,数传是双向通讯,例如3DR数传,用来在飞行中更改飞控参数、航点等,也可以接收飞控发来地面站的参数反馈,例如电流电压等。
增距例如A牌的433高频头,用来增加遥控器的距离,飞那种10Km以上的都需要增距。

900M的数传我只能呵呵,我国GSM移动通信手机和基站用900M频点很多,频谱范围很大(手机880到915,基站925到960)。

433是否也分频点,各频点间是否有干扰,其实我是问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尉,数传是双向通讯,例如3DR数传,用来在飞行中更改飞控参数、航点等,也可以接收飞控发来地面站的参 ...

嗯  这个没研究过  我到现在基本没受到过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尉,数传是双向通讯,例如3DR数传,用来在飞行中更改飞控参数、航点等,也可以接收飞控发来地面站的参 ...

请问915mhz的和移动电话干扰吗,

网友:
非凡433   3DR 433

干扰的一塌糊涂。

网友:
看谁功率大  看谁强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