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4-09-01):
刚入手apm2.8.按照网上教程,先连接电脑,更新程序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如图,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同样出现此问题‘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出现此问题‘求解决

顶起来,求大神指导一下,不过貌似程序已经下载进去,可以遥控校准,还可以解锁,

网友B:
貌似现在只能***(监控)才能下载,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现在只能***(监控)才能下载,刷固件

监控?新手不懂

网友C:
应该是先点右上那个 conect吧, 然后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先点右上那个 conect吧, 然后再下载

额,这个肯定是不对的,点了connect后会提示错误的,看教程上也是不点connect来下载固件的,问题是现在提示连接错误,但是下载完后链接飞控,还是一样能校准遥控灯,而且还能解锁,

楼主:
额,求指导,方便的话加我qq吧,121033934,

网友D:
被墙了,***(监控)完美解决此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肯定是不对的,点了connect后会提示错误的,看教程上也是不点connect来下载固件的,问题是现在提 ...

下程序只能把飞控用USB连上,你是这样吗?  数传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程序只能把飞控用USB连上,你是这样吗?  数传不行的

是的,只接的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墙了,***(监控)完美解决此问题

额,这个家监控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E:
现在地面站需要***(监控)才能够下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地面站需要***(监控)才能够下载东西

晕,这么多人说地面站需要***(监控)这星号里面到底是什么??监控又是什么?新手呀,不懂,求明示

网友:
现在要***(监控)才行了。

网友:
番 羽 ,弓 虽,会被屏蔽。

网友:
没有连接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或串口不是这个

网友:
网络被封了神马驱动也没用

楼主:
欧了,解决了,谢谢各位了,怪自己比价着急没能理解各位的意思,应该就是网络被封的问题,换了一台电脑,然后dns备用的设为了8.8.8.8,下载软件后,网络通了,固件下载成功,第一步总算过去,解锁正常,

楼主:
给我把软件发我邮箱吧 ,谢谢了,qq加不上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把软件发我邮箱吧 ,谢谢了,qq加不上你,

我给你发离线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