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铂金电调不带UBEC,需要单独外置UBEC,5V 3A不知道够用吗

楼主(2014-09-01):
如题  H折叠机架, 兔子1代飞控, 朗宇3508  铂金    因为兔子不带UBEC 所以要外置UBEC  不知道5V 3A的够用吗, 向大家赐教。

楼主:
这样的不知道 可以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没别的负载1A都够,飞控和接收不耗什么电

网友:
飞控接受,都是毫安级别,都带上,也没事

网友:
又没有耗电大户--舵机。够用

楼主:
多些大家的 指点 非常感谢